全波整流,全桥整流。。。。。

楼主(2023-10-04):
大电流情况,那个效率好一些???

网友:
肯定是全波整流

网友A:
     全波整流是一种单相整流方式,它使用一个晶体管或三极管来实现整流,而桥式整流则使用四个晶体管或三极管来实现整流,并且可以实现双向整流。此外,全波整流的效率较低,而桥式整流的效率较高。
  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的差别如下:
  1、桥式整流电路变压器副边不要中心抽头,但是多用2只整流二极管
  2、全波整流电路少用2只整流二极管,但是变压器副边要中心抽头
  3、全波整流电路所用整流二极管反向耐压要求是桥式整流的两倍
  4、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对变压器次级数量要求不一样,前者只需1组线圈,后者需要2组
  5、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对变压器次级电流要求不一样,前者是后者2倍
  6、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需要二极管数量不一样
  7、某时刻,桥式整流流经2个二极管,全波整流只流经1个。

网友B:
请讲一下这两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全波每个周期只有一个二极管,重载时内阻和转换效率会表现会好很多,全桥有两个二极管,重载内阻变大,电源转换效率会相对变差一点,如果不是每次重载运行,那么全桥电路会更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讲一下这两有什么区别

结构不一样,耗材不一样

网友: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绕组就已经决定了

网友:
全波整流  需要变压器中间有抽头,全桥不需要。如果是初始设计,那可能全波好些吧?不专业,只是猜测。如果是改装,肯定全桥方便,不需要改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波整流是一种单相整流方式,它使用一个晶体管或三极管来实现整流,而桥式整流则使用四个晶体管或三 ...

肯定是全波效率高!你这个回答很全面,也解释很清楚。分析哪种成本高低。但问题是全波和桥式哪种效率高?你答太多了

网友:
效率肯定是全桥

网友:
原来是全波整流的电源,改可调改成了桥式整流,带载电流是不是要降为原来额定电流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全波效率高!你这个回答很全面,也解释很清楚。分析哪种成本高低。但问题是全波和桥式哪种效率高? ...

全波整流中,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是输入交流电压的一半,效率相对较低,只能达到50%
桥式整流中,直流输出电压是输入交流电压的2倍,效率比全波整流高,可以达到80%到90%以上。

网友:
肯定全桥方便

网友:
也不能一概而论。开关电源根据不同的拓扑结构,分别采用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鲜有全桥。
低压重载,全波有优势,高压全桥完胜。

网友:
一些开关电源全波改全桥,输出电压可以提高。比如48v的电源可以改到9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