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3-10-04):
风机低速运行时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像拖拉机一样!
视频没法发上来。

网友A:
检查内风机轴承

网友B:
风叶和什么东西喷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内风机轴承

今天换了,还是一样。现在等换风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叶和什么东西喷到了吧

应该是风轮中心偏了。需要换风轮。

楼主:
今天换了轴套,还是没解决,现在准备换风轮。

网友C:
风轮不好换吧,房间的空调拆好几次还没搞明白风轮怎么拆

网友D: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E:
看看风轮有没有断风叶

网友:
美的 美美的

网友F:
风轮木有碰到其它东西的话,,就是电机响了,,拆了电机下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美的的空调真心不怎么样

网友G:
这空调看上去挺新啊,几年了,超过六年了吗?

网友:
科龙空调没坏也响,要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轮不好换吧,房间的空调拆好几次还没搞明白风轮怎么拆

其实也好拆,把轴套这边拆掉,电机端轴上有一颗固定螺丝松掉,可以从轴套那边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借鉴。谢谢分享

换好风轮了,问题解决了。风轮问题,但是没有掉扇页,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风轮有没有断风叶

风轮目测没有损坏、没有掉叶片。配种块也没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轮木有碰到其它东西的话,,就是电机响了,,拆了电机下来试试就知道了 ...

是风轮问题的换新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空调看上去挺新啊,几年了,超过六年了吗?

六年多点。

楼主:
换了风轮,问题解决了。
旧风轮拆下来看,目测没发现损伤、没有刮擦,不知道为何有异响。
问题是:风机低速转动时有“哒哒哒哒哒”的响声(像拖拉机那样的),夜间温度恒定之后更加明显。
高速转动没有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