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拆山寨货了,发佛山照明的5瓦筒灯

楼主(2023-10-04):
家里稍微装修的好一点的可能都有这个类型的灯,我这边土话叫筒子灯这个是维修换下来的是坏的所以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鉴别灯好坏的一个方法就是看电源线粗细很细的就是垃圾灯

网友:
线性方案  这样的玻纤板散热不够哟!

网友A:
佛山照明也不咋地,简陋,散热也成问题

网友:
这电源线够粗的

网友:
居然不是铝基板,散热够呛啊,以前换射灯还打算看看佛山照明,幸好没买。

网友:
竟然也是玻纤板

网友:
也是这样了,贵了就不值得。

网友:
佛山照明的筒灯,灯泡做工都不咋地,很早以前就拆过

网友:
原来早期生产的FSL拆过都是铝基板,有单独的驱动板,现在缩水成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散热成问题。

网友:
这个,感觉和淘宝3块钱4个那个差不多,我记得那个好像还是铝基板的呢

网友:
第一个是线路基板,都已烧糊啦~
第二个是铝板,散热很好!

网友:
灯板集成度真 高

网友:
雷士和欧普的都不错。。。。

网友:
这东西和SZ也没差多少啊。哈哈。

网友:
居然不是铝基板

网友:
热死。玻纤板。
佛山照明也是用料差到和山寨差不多

网友:
里面的灯珠不错。

网友:
有限寿命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佛山照明也不咋地,简陋,散热也成问题

对对对!fsl做工挺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