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风扇不建议加油加脂!

楼主(2023-10-04):
之前一台电脑风扇声音有点大,刚好机器没事,拆下来加点润滑油。
装好以后,声音变小了,但还有能听到。没想到一两天之后,风扇启动不起来了,需要用手拨动一下才能转动,而且转速明显比以前慢不少。
可能的原因是润滑油还是太粘稠了,估计要是润滑脂,问题更严重。所以风扇这种硬件,不建议加润滑油和润滑脂。
不知道官方出厂时加了什么润滑?

网友:
电脑风扇常见两种润滑,一种是免维护的铜轴自带润滑性。一种是润滑脂或油的。
我加的是硅油 -50 ~ +320度都可以正常使用,小电脑散热不好,也经常积灰。每次清理就顺便换下油(灰尘异响,大约一年清理2次的样子)。

网友:
润滑油都有指数的吧!和那个汽车机油一样,我一般都是喷点WD40。

网友:
一般两滴机油  不一样标号 随机加,一般能再挺一两年

网友A:
润滑油不能太粘稠也不能太稀薄。

网友B:
1000一桶的摩力克el50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舍得更换电机当然可以不加润滑油,不过一般换的电机还是没有全新的风扇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不能太粘稠也不能太稀薄。

这个很难把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一桶的摩力克el50没有这种问题

价格太贵了

网友:
实在搞不清楚,坛友说了,WD40是不错的选择,反正也不贵,效果过得去。

网友:
油封风扇我都是加5W-30的汽车机油,滴两、三滴封好轴承孔用个一两年不成问题。

你加完油后发现转速比以前慢不少就说明加的太粘稠了。

网友:
本人加了效果很好。

网友:
应该是看什么轴承加什么油

网友:
油很关键,我用的是缝纫机油,但缝纫机油容易挥发,加完了缝纫机油再加了点粘稠的黄油用来密封,风扇立竿见影的安静了

网友:
要清理干净再加吧。加太多也不行。

网友:
加油只给一滴就够了,加多了风扇冷却后转子轴反而会被粘住.

网友:
油只能加一点点,加多了容易粘灰尘。

网友:
加稀一点的油,缝纫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