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多个虚拟机,如何设定每个虚拟机启动时间?

楼主(2023-10-04):
virtualbox或vmware里装了很多虚拟机,每个虚拟机只需要在特定时间工作一段时间,请问如何设定每个虚拟机启动时间?

网友:
延时启动设置?

楼主:
不是延时启动吧?需要在不同时间启动不同虚拟机,比如8点启动虚拟机A,9点半启动虚拟机B,夜里两点启动虚拟机C

网友:
https://www.oracle.com/cn/techni ... anage-vbox-cli.html
命令行写个BAT,然后添加任务计划。

网友:
研究过自启动,没成功,就没在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延时启动吧?需要在不同时间启动不同虚拟机,比如8点启动虚拟机A,9点半启动虚拟机B,夜里两点启动虚 ...

这就没有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