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谁懂啊?关于4065锂电池充电模块输出端问题。

楼主(2023-10-04):
要改个激光笔,需要给一节18650充电

网购了5个4056还没到货
看输出端发现个问题。

这个B+ B- 是接电池的,
out+/-是接用电器的。
那么,B+ 和OUT+不是连通的吗?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直接用B+一个点焊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多设计一个输出口。
还是我理解的不对,B+(-)和OUT+(-)是独立的走线?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模块,真是不懂,不是装的。
如果是独立的走线,那么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还有就是我要是把充电指示灯拆了(不要灯)
充电模块还好使了吗?

江湖最高礼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共用的,分开估计只是为了设计对称和标准布局,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电子老鸟 ...

这块板是带过放保护的,还有一种是不带保护的,只有电池端,没有供电端

网友:
学习一下解惑

网友:
o+和o_之间的电压分两种情况:只接电池,就是电池电压,如果同时接type c,就是type c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
电池两根线,设备两根线,4个孔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共用的,分开估计只是为了设计对称和标准布局,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电子老鸟 ...

B-和O-肯定不是共用的。B-是直接连到电芯,然后经过DW01、8205的保护电路,从O-输出,起到过放保护。

网友:
之前我在坛里求教过。4056芯片要求充电时断开负载,但大家都说无所谓

网友:
只要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0402封装的4056充电板挺垃圾的。
芯片厂家推荐用1/4W 1206的0.5Ω电阻串联在V+ 分压,减小芯片发热才能上0.6A以上电流。0402的功率只有1/16W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电阻和芯片发热太大,充电降流。而且电流设置电阻也太小了不好换。

网友:
带保护的,DW01一般是在电池这边的,这个充电板加了DW01,就可从用裸电芯了。
保护板釆用的是负端采样,断开负端的,详见这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541&fromuid=940188

4楼说的对

网友:
方便接线哈哈,一个孔一根线,标准操作

网友:
这种板集成了保护(DW01+8205),多设计一个焊盘是方便独立拆焊。比如你更换电池的时候就只要焊下B+B-,O+O-就不要动它了

网友:
是正常的呀,电池用不带保护板的,B+B-连电池,另两个接负载,充电有保护,放电也有保护,避免过度放电。

网友A:
肯定共用的,分开估计只是为了设计对称和标准布局,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电子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