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午好。。各位老师。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3-10-04):
上午好。。各位老师。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现在的供电电压基本上都在230----240伏。。你们怎样用线性变压器。老变压器设计都在220伏。按照现在的电压。变压器温度上升很快。我都烧了一个

   坛里的老师们。。有没有好办法,,谢谢先

网友A:
烧了是变压器质量太差、

一般变压器设计都考虑电压变化的,一般10%肯定没事。

小功率变压器太差,是因为小厂做的劣质,主要体现在硅钢片磁通量差;再加上为了节省材料和工时,初级线圈设计匝数太保守,圈数能少则少。

大约1995年前后,那时候听磁带随身听,都要买可调电源。

有一次偶然买到广东中山的某杂牌电源,不发热,硅钢片折两下就断,真是良心产品,硅钢片呈暗淡黄绿色,带有马口铁的那种花纹但是更细密,不像一般垃圾产品白亮的那种折7~8下都不断。

我们那时候物质匮乏,我曾经把两个变压器的初级合并成一个,绕满绕不下为止,刺激12V原来15V,加完绕组后,只有8V左右,原来9V变5V,6V变4V不到点,带磁带机刚好。再也不热了。

网友:
我老家的电压也是240伏烧了一个功放的环形变压器其他家电倒是没有问题,记得以前用黑白电视的时候有一种稳压变压器。

网友B:
现在的供电电压基本上都在230----240伏。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是变压器质量太差、

一般变压器设计都考虑电压变化的,一般10%肯定没事。

大约1995年前后,那时候听磁带随身听,都要买可调电源。
   这个是调整次级电压。我用其他变压器也是一样。发热很快。。。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供电电压基本上都在230----240伏。为什么?

有可能  是供电局  想发典财。。。。嘻嘻  听说电压高  电表跑的块一点。。。听说  别当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约1995年前后,那时候听磁带随身听,都要买可调电源。
   这个是调整次级电压。我用其他变压器也是一样 ...

你还在纠结初级,次级调整,说明你就没看懂我要说的问题。

线包窗口还有空余的话,自己找同线径的漆包线加绕即可,只要能加30%圈数,一般发热很大幅下降。

变压器设计主要看功率,计算功率是根据铁芯的舌宽,叠厚,磁通量来计算的,磁通量不够,就会转化为热量。

比如正常10000高斯的铁芯,做一个变压器10圈/伏;你搞个6000高斯的同尺寸的铁芯还是10圈/伏,必然发热厉害。磁通量低就可以通过增加圈数来弥补,比如15圈/伏。

顺便说一下,硅钢片很贵的,据说好的比一般铁片贵好几倍。

网友:
电压高是因为供电做线损补偿,我这里大概一个季度调一次,不过240V也是正常的,如果烧了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合格的变压器应该是正负15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C:
你给串一个自耦电感就行了,找一个功率差不多的20伏小变压器,初次级串联,串联接头处引出线和另外初级作为220输出,次级20伏另外一头和初级次级公共端作为输入,这时输出大约220伏,如电压差异大则次级两个线头交换一下。

最简单的是打电话让供电公司调电压

网友:
之前没关注过,刚才量了下确实是230V,但是没有烧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供电电压基本上都在230----240伏。为什么?

控制线损,从发电厂出来要是220V你离电厂近的可能是220V,离的远的,可能就达不到220V了,
所以电压出厂就高,

网友:
这标题...俩月之后撸主自己看到了能知道说的是啥不???

网友:
431光耦控制初级通断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串一个自耦电感就行了,找一个功率差不多的20伏小变压器,初次级串联,串联接头处引出线和另外初级作为 ...

早上好。这种办法可行。我也就是晚上听听收音机。小功率的稳压电源。。。谢谢啦。。。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在纠结初级,次级调整,说明你就没看懂我要说的问题。

线包窗口还有空余的话,自己找同线径的漆包线 ...

早上好。。我用的是小功率变压器。估计加线比较困难。。晚上听听收音机用。。。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线损,从发电厂出来要是220V你离电厂近的可能是220V,离的远的,可能就达不到220V了,
所以电压出厂 ...

谢谢,谢谢,

网友E:
说个题外话,听收音机还是用电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个题外话,听收音机还是用电池方便~

是的电池好。好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