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存车卡能复制吗

楼主(2023-10-04):
车棚换成智能车棚了,需要用卡进入,大家看看这个卡能不能复制。这个卡就是进出用的,其他用处没有。

网友:
你这是用座机拍的照吗?

网友:
楼主你自己能看清吗?

网友:
这图片效果???按说能复制,找淘宝买工具同时也咨询。

网友:
这种东西不读不测不知道的。。水很深!!!

就拿酒店取电卡说把,现在有加密的了,而且每天一变。   我有设备现场读它的门卡,复制一张,可以开门可以取电,次日复制卡取电失效了,再读发现门锁可能每天给开门的门卡续租,取电卡由于不开门所以没有续租失效。    试验,用复制卡开门,门卡做取电卡用。  确认逻辑正确,门锁修改了取电卡的信息,门卡失效了。

这种天天改的,你天天复制就很恶心了。。

当然那也有不改的,比如门卡续约,取电可能读的事门卡的部分数据,那部分不变,就一直可以用。  以上说的都是智能卡,不是什么塑料片,局部遮挡啊,这类物理开关的

因此并不是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请高手指点

水不浅就是了。。

不过那,再复杂也是一事一议,因为一旦这个点的逻辑摸通了,就不会变了。。除非厂家来人处理。。

比如有些门控就读卡号,那你卡面里面加密再多没用的,有些卡面甚至有有效期,但是奈何锁具不读,过期又有何妨。。  当然也有在门禁系统里做有效期的,那即使开门只用卡号,也能把你锁住。。反向校验。

网友:
这种车棚出入卡不会太复杂,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ID卡而已,网上有复制工具卖

网友B:
有小米,红米,手机直接复制

网友:
这。。。聚焦到后面了
应该不是复杂的,一般的IC卡都可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小米,红米,手机直接复制

要是加密的复制不了

网友:
简单点 用什么卡 直接把线拆出来就好了

网友:
复制是肯定能复制的,
问题是你怎么复制?

网友C:
我都想多复制几个门禁卡,一想到买这些设备的钱能买很多菜,就不想干了

网友:
只要能够找到类似的读写器,就能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想多复制几个门禁卡,一想到买这些设备的钱能买很多菜,就不想干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卡丢了

网友:
淘宝,问小二就可以了,几十块钱包邮给你比原装都好用

网友:
首先你得弄清除,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卡

网友:
我了解的是很多卡不能复制,只能读取扇区信息,重新写卡后,原发的卡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