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找一款厚实的纯铜烙铁头,救一把拉胯的内热调温烙铁。

楼主(2023-10-04):
这两天刚刚入的60W内热调温烙铁,实测拉胯了,随机头子单薄,导热差,温度波动很大。

于是开始找头子,想试着挽救一下,下单了几个:

1、最常见的4.3内径,6外径,鹿仙子、旭峰之类品牌都是这个规格(品尚、科顿、安立信的内径都标4.5,不考虑了)

2、在PDD一家“安泰信电子”的店里找到一个4内径、6外径的头子。

3、在PDD一家“科源电子”的店里找到一个4内径、6.2外径的头子,这个规格已经罕见了。

以上头子全部在途,规格统一为马蹄3C,到货后会逐一测量、称重、上机实测。陆续更新……
-------------------------------

更新:
1、第一家(内4.3外6):PDD-旭峰>>翻车,详见28楼。
2、第二家(内4外6):PDD-安泰信>>翻车,详见61楼。
3、第三家(内4外6.2):PDD-科源>>翻车详见61楼。
3、第四家(内4外6.5带钢内衬):预计10月7日到货。

已经连翻3家了,都不要说什么质量好坏,材料优劣,连最基本宣称尺寸都不达标,工具不好用不是没有原因……

补充内容 (2023-10-8 21:38):
4、第四家(内4外6.5带钢内衬):TB-恒宇辉>>翻车,详见74楼。

补充内容 (2023-10-14 21:25):
5、第五家:TB>>灵动数码维修工具,标称内4mm(外径没有标注),实测内4.54mm外5.95mm,翻车

补充内容 (2023-10-14 22:36):
第六家,继续翻车
TB>>栗德家居专营店(天猫店),标称内4mm外6.2mm,实测内4.52mm外5.90mm,

网友:
是不是功率太小

网友A:
我买了4把黄花907/3927,10个烙铁头有松有紧,误差至少0.3mm。
拿去工厂用仪器测试过,907温度误差超过10度,温控和品控完全看脸。只能调温了个大概
工厂对白光的要求是温度浮动5度以内,车间测一遍要花半天(包括做报表)

网友B:
前排强势围观直播……

网友C:
T12吧,或者1322,10块左右,加一些拆机元件和一个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功率大,只是初始爬温快,芯温到达设定值后,整体功率都下降了。
只有测头温的(比如936焊台,T12之类的),随时补温的,功率大小才有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4把黄花907/3927,10个烙铁头有松有紧,误差至少0.3mm。
拿去工厂用仪器测试过,907温度误差超过10度 ...

907也有十多年了,当时出名一个是老品牌,一个是可调温,总体还算不错,但是后期仿品比正品多,同时正品质量也下降,基本就被抛弃了。
另外,907的头子和936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强势围观直播……

前后要好多天呢……

网友:
期待改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2吧,或者1322,10块左右,加一些拆机元件和一个电源就可以了

慢慢玩吧,一步一步玩实了

定功率外热的玩了20年,前15年白瞎,不停的烧头子,没人和我说过控温的事情,就最近几年才闹明白,要控制功率和温度,要纯铜头,最粗的……

现在才开始研究恒温内热,先玩一阵子吧。

再往下基本就是T1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玩吧,一步一步玩实了

定功率外热的玩了20年,前15年白瞎,不停的烧头子,没人和我说过控温的事情, ...

T12现在性价比太低了,直接936好一些,烙铁头便宜,发热芯国产全新的也不贵.现在淘宝红包买基本都是几毛钱,手柄也可以买最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慢慢玩吧,一步一步玩实了

定功率外热的玩了20年,前15年白瞎,不停的烧头子,没人和我说过控温的事情, ...

纯铜的头子氧化厉害,一层一层的往下掉黑灰,并不好用

网友:
氧化完了,表面处理一下。

网友:
主要想看PDD上的电料如何?一直没敢买过

网友:
自以为是不懂的人才用“纯铜烙铁头”。正规名牌产品都用外表镀很厚度抗氧化合金的烙铁头。
抛弃普通电烙铁吧,时代不同了,单片机控制的T12,60-70W,满足大多数需求了,原装二手刀头也就十多块钱,一套就一百多块钱而已。需要更大功率的用快克等高频涡流的,也不是很贵。
烙铁头太细热量不容易传递,不要太细的,焊锡丝熔点差别也很大,要注意垃圾产品,助焊剂也要十分注意,有一些适合金属,有一些适合电子电路,不能随便搞。

网友:
一般家用936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纯铜的头子氧化厉害,一层一层的往下掉黑灰,并不好用

用纯铜头子的都得准备一张砂纸或者刀子刮掉氧化层。
然而,合金的也是一样会氧化只不过少一点,温度越高越容易氧化,车间的也是用砂纸刮白光头。

网友:
期待后期效果

网友:
现在的高度集成贴片 用热风枪了。太密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