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KH一8889

楼主(2023-10-04):
电热水壶显示屏能显示正常加热功能,但是水温不上升,应该是加热盘断路了,拆开捡查一下,果真加热盘不通。

网友:
是在加热盘两端直接测的吗?看到上面还有温度保险之类的东东,你从座子上测的话不一定就是加热盘坏了,最好拆到看见加热盘的两端,在上面直接测阻值

网友A:
用坏了近十个电热水壶,还没用坏过加热盘
自动断电机构坏的多

网友:
应该测发热盘两极。。。

网友:
这不有个温保吗,加热管还能坏

网友:
我修了无数的电水壶,就2个坏电热管的

网友:
帮同事修一个可以折叠的那种随身带着出差用的烧水壶,很小众的一个牌子,电路和你这个一模一样,也是加热管断路,通病吗?

网友:
发热盘很少坏我遇到过一个  一般是 继电器出问题导致不加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坏了近十个电热水壶,还没用坏过加热盘
自动断电机构坏的多

我职业搞修理的,遇见挺多坏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职业搞修理的,遇见挺多坏加热

难修的给你职业的,我等就修这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