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某多撸的电池,做了一个充电宝

楼主(2023-10-04):
       某多撸的电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个充电宝,虽然是买的套件外壳,选套件实际挺费事的,我需要2W安时的,体积尽量小,要有22.5W快充,电量显示要库仑计式的,效率尽量高点,要有容量标识可以火车上用,最后买这个外壳加板子比电池还贵。
        这个套件电池是需要点焊的,比弹簧式的节约那么一丢丢体积,图中夹具是我用两块磨石若干皮筋临时来代替的,土法上马,点焊机做好以来第一次焊电池嘛。事实证明,电池组引出极耳的位置一定要设计好,否则加上导线的厚度是塞不进外壳里的。

做好以后是酱紫的,可以激活快充速度还可以,这两天我手机充电不用充电器就用充电宝了

网友A:
导线也可以用铜片,正负极垫一层绝缘(贴纸)即可。有些大功率电池组就是用的镀镍铜条,散热比电线好得多。

网友:
图片有点少呀

网友:
下次看看多薅点电池,也做一个。

网友B:
看你们在网上都能撸这个,撸那个,
我只能撸。。。。。
不说了,难受。。。

网友:
这些电池做成充电宝,也太大了吧,携带能方便吗

网友:
我都没撸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也可以用铜片,正负极垫一层绝缘(贴纸)即可。有些大功率电池组就是用的镀镍铜条,散热比电线好得多。 ...

     这是个好办法,不过我这个导线是顺着电池缝隙走的,输出最大5A,这时候电池电流也就6~7A吧

楼主:
    头一次做,手忙脚乱的,还返了工,没顾上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在网上都能撸这个,撸那个,
我只能撸。。。。。
不说了,难受。。。 ...

      见笑了,实际上电池撸了十几个,钱没少花,玩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不过我这个导线是顺着电池缝隙走的,输出最大5A,这时候电池电流也就6~7A吧 ...

我也是组移动电源,用0.5平方(20awg)要将电线压扁了才能盖上盒子。
算了一下电池电量3.6V的时候,电流接近7A。这时候线路电阻电阻影响很大了。

网友:
网上有18650的可拆卸外壳卖,带快充芯片

网友:
目测是亿纬25R的电池吧,貌似这个电芯自放电蛮大,我撸了组了个7.5Ah的动力电池包,闲在那不知道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