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AE+H27Q1T8QEM6R开卡

楼主(2023-10-04):
我前两天用3267ae开了海力士的H27Q1T8QEM6R,但是有点奇怪,颗粒明明是1.8v,但是要跳3.3v才能在USB3.0上识别,而且速度也有问题,如图,写速倒是正常,但是读速就不对了,我看站内其他人开这个颗粒,读速都能破百的。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盘很想挣脱USB2.0的读速(。-ω-)zzz 设置如下,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FORCE DDR前面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CE DDR前面打钩

试过了,提示颗粒不支持ddr

网友B:
很明确告诉你,这个颗粒在3267上就是得跳3.3V,我在3268的文档里面看这个颗粒也是3.3V,估计固件是按3.3V写的,1.8V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3268双贴这个颗粒写40读100,你这个开启一下DDR试试

网友C:
碰上这个烂颗粒都是给自己找罪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上这个烂颗粒都是给自己找罪受

我一颗贴3267,一颗贴3268,看看谁先暴毙,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确告诉你,这个颗粒在3267上就是得跳3.3V,我在3268的文档里面看这个颗粒也是3.3V,估计固件是按3.3V写 ...

确实,我跳1.8v就直接不识别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算选了ddr,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提示颗粒不支持ddr

这个颗粒支持DDR的,你开不过报错ddr再开一次试试,惠荣工具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支持DDR的,你开不过报错ddr再开一次试试,惠荣工具bug

现在ddr过了,开卡也pass,但还是在USB3.0上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确告诉你,这个颗粒在3267上就是得跳3.3V,我在3268的文档里面看这个颗粒也是3.3V,估计固件是按3.3V写 ...

谢谢大佬指点,我的3267ae可以正常开卡了,读100,写90(虽然只能坚持几秒2333),然后3268ab用同样方法开了用不了,只能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ddr过了,开卡也pass,但还是在USB3.0上不识别

短接sb8,sb10不用跳试试

网友D:
这颗料只有上3257才是绝配,上USB3.0主控都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颗料只有上3257才是绝配,上USB3.0主控都是浪费

怎么说?3257有什么特别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