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东拼西凑终于修好67W氮化镓充电器

楼主(2023-10-04):
垃圾佬的路子是越走越深了。上次7月是20撸了一个元力猫67W氮化镓故障机,原翻车贴点击直达
假期无聊刷小黄鱼刷到睿能宝PD90W氮化镓只要4.8,本想多撸两个,一个拆件一个拿来修好压箱底,奈何就剩一个。
到货了发现是两颗INN3368C+PFS7628C,INN3368C并不是氮化镓器件,在此系列中只有3378+3379+3370是氮化镓(见图 ),并不是页面主照片里的INN3379C,上电测试5V输出正常,手机不支持PD和QC暂时测不了升压。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是拿来拆件修元力猫67w充电器的(缺INN3367C和MOS管)。

元力猫IFC67其中开关管INN3367C炸开一个小口子、整流mos管也短路了(见最后图)。准备从90W的睿能宝上拆INN3368C开关管和AON6220整流mos管来换。
对比了下规格书有以下差异,INN3368C是可以直接用于替换INN3367C的吧!
                             INN3367C    INN3368C
             输出功率     45W             55W
最大漏记峰值电流    5.57A           6.24A
       BPP供电电流    1.03ma        1.2ma
            导通电阻     1.02Ω          0.86Ω
   其余参数与定义            完全一致

另外同步整流mos管型号参数也有一定差异,虽然AON6220电流少了近一半,但这路最大功率只到6A 30W,代用应该没问题。
                              坏的AGM1010A                 好的AON6220
                 耐压值          100V                               100V
              极限电流          80A                                 48A
10V20A下导通电阻   Typ7.5/Max9 mΩ            Typ5.1/Max6.2 mΩ
       栅极阈值电压  Min1.2/Typ1.6/Max2.5V   Min1.3/Typ1.75/Max2.3V
最终结果:查了后级没有短路,前面变压器和rcd都正常,并对比了另一路上的阻值后,串了一个40w白炽灯插电成功修复,三个口都试了,但是没有试快充

网友A:
这板子是不是跟什么老几家的是一样的?

网友:
有用能修价格合适可以收,不然要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不是跟什么老几家的是一样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6375-1-1.html

网友:
一个充电头上有过二十块小芯片,芯片多了结构复杂 = 故障率高。

网友B:
捡垃圾也就罢了,现在还能在网上卖垃圾了……

网友:
这个虽然是正品,但是没有外壳,使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还是需要配一个外壳才行

网友:
真能到90W???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垃圾也就罢了,现在还能在网上卖垃圾了……

没毛病,很多大船佬都转战咸鱼了。

网友C:
这么便宜,有啥问题么

网友D:
便宜,外壳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有啥问题么

没毛病氮化镓裸板要¥11块钱,非氮化镓的¥一块6就行了。
快充电源模块 5V3.5A USB Type-C 充电头 开关电源板
  • 淘宝价¥1.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717.1cba7484BsrHyS&id=708849973730

网友E:
其实最难的是配外壳,弄来弄去不如搞个新的。这种板子折腾过一次就不想再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便宜,外壳不好做

我看到有人晒单用3D打印做外壳那是真co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难的是配外壳,弄来弄去不如搞个新的。这种板子折腾过一次就不想再弄了。 ...

是咯,弄外壳太折腾人啦。

网友:
怕安全隐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有人晒单用3D打印做外壳,那是真cool。

这是什么打印机?
打印出来效果这么好?
一点看不到线条印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什么打印机?
打印出来效果这么好?
一点看不到线条印子的啊

快充电源模块 5V3.5A USB Type-C 充电头 开关电源板
  • 淘宝价¥1.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717.1cba7484BsrHyS&id=708849973730

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那人的晒单。

网友:
会修能修好就是好东西。

网友:
这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