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玩具不知道怎么拆

楼主(2023-10-04):
这个玩具不知道怎么拆!好像没有螺丝!前面有个眼儿!通过管子连接到水壶!前后撸动就能发射!

网友:
绿色部分应该可以取下,里面会有螺丝

网友:
蓝色和分红色的地方估计里面有暗扣的,这样的话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肯定是卡扣安装的,支持大力出奇迹

网友A: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人体工学产品?

网友:
够粗啊
玩水的?

网友B:
前后撸动就能发射

网友:
前面的蓝色环应该是暗扣。后面粉色细管看看能不能旋转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后撸动就能发射

你是懂生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大胆。。。。。。

网友:
这种,一般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
盲猜就是拧  拧不动就是粘死了

网友:
第二处红蓝交接处应该可以分离

网友:
这个是不是在岛国电影里出现过?

网友:
图一有点呜

网友:
前面圆柱体是主体,里面应该活塞来呲水,撬下蓝环能拆开吧。后面手枪就是手握的形状,里面走根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尺寸,感觉比你想法还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