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即热厨宝——简单实用

楼主(2023-10-04):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之前买的即热式触宝,天气变冷,想给接上用。

由于本身带的线只有不到1米,于是只能横在水池底下。使用中发现,开水后不是每次都加热。因为我家水压较大。以为是水压的问题,于是通过控制进水阀,调节进水量大小。水管特别配合,调节出水时,总是有轰隆轰隆气泡水的声音,就会启动加热。但是,有轰隆声,也不是每次都加热。总是感觉在出水量稍大到一定大小的时候,能够启动。但是调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水量大小的那个点。
结果,没法用。在老婆的一顿埋怨声中,我把它拆了下来。
怎么回事?网上找答案。结果,没有类似产品的拆机和维修视频和文字资料。倒是浪费了半天功夫。但是,发现了一个现象,类似的产品都是竖着安装的。

猜想,大概是进水联动开关必须竖着安装才能启动!?
第二天,又废了半天功夫,把它立着安装上。其实,主要的时间浪费在延长电源线上。因为,如果立着安装,必定线要增加1米的长度。看产品上的标注,3000瓦。要小心点,线要粗。接线处要接实。结果,安上后,效果依旧。总是随机式地启动加热功能。
没有办法,再次把它拆了下来。

心想,一定看看里面是啥构造的。于是,把它红色外衣拆开。

最上边是出热水口,旁边是一个温控开关。
下边是一个石英加热管,外边裹着棉花。
再往下,是进水口的触控开关。
就这么几个电器元件。
原理是:进水口有个活塞,一旦水流大后,就推动进水口的触控开关,线路导通,给石英管通电。石英管给管内水加热。热水经出水口流出。出水高于65°时,切断电源。
真是简单啊!
不好用,原来是进口处的活塞开关没安好。
重新安装后,完美实现水流大了自动加热。

经实践检验,此热水器特点:
一、电路真是简单。
二、横放、竖放,怎么放都不影响功能。
三、待机1W,加热时1050W。

我使用的安全措施:
一、使用插头式漏电保护器。
二、出水口安装防电墙。

【完】

网友:
这种加热结构就怕漏电触电

网友:
这种即热型的好像都是小厂子产品,大品牌很少见到有生产这个的

网友:
铭牌看着不太正规啊

网友:
着不太正规也不安全,最好换掉。。。。。

网友:
电热水龙头的标准模式,我家的水压开关断了就取消了直接过去,然后插到带开关的墙座中,要烧热水就按下开关,最后再闭掉开关,放尽热水再关水阀,省得浪费热水。

网友:
我河北姥姥家装的就是极热电热水器,海尔的。因为去年你懂得原因天然气老停,给老人买了一个这个直接平替了燃热。

用是没问题就是瞬间电流大的不得了,32A的主开关给用满了。洗澡的时候只能开灯,浴霸开了都要跳闸。

网友:
热个手够了,
就看寿命了

网友:
即热型的好像都是小厂子产品

网友:
买了一个,家里厨房的线功率不够,闲置了。

网友:
伪劣产品,不安全,不耐用。3kw其实直接排的不好用,低温的时候功率不够。

网友:
这玩意不敢用安全隐患太大

网友:
半成品出厂啊

网友:
即热型电热水器,总觉得不太安全。

网友:
这东西安全隐患有的大

网友:
加热时1050W。虚标了,我楼上有个安了6Kw的,只要漏保到位没事。

网友:
不安全,瞬时功率也太大

网友:
这么粗制的产品也能在市场上卖,想想为什么名企都不生产,漏电要出人命的

网友:
这个开关,能控制三千瓦的负荷?十几安的电流能用几次?虚标连样子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