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全网首拆!得伟DCBP聚合物刀片1.7Ah和5Ah电池拆解,与得伟圆柱芯电池对比

楼主(2023-10-04):
先来个电池大集合~

话说
在上次买了得伟DCD800手电钻和新款DCBP034聚合物电池后
(详见贴子:新鲜到手得伟DCD800手电钻与DCBP034聚合物电池,以及我的电动工具宝宝们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感觉聚合物电池特别棒,于是马上就有了买5Ah聚合物电池,组成“高低配”的想法

5Ah的虽然又大又重,但性价比明显要高很多啊!
1.7Ah的350元,闲鱼最低290元,每Ah售价290/1.7=170.6元
5Ah的900元,闲鱼最低598元,每Ah售价598/5=119.6元
明显大容量电池更划算~

于是,开始上网物色5Ah的“高性价比”电池,先看京东官方网店价格

1599元……
好吧,我假装没看到

换第三方店铺看看

900大洋,也超预算了,逛逛小黄鱼吧

这家价格不错,国外版本的,拿下

比国行版本便宜了1/3

韵达隔天到货,非常给力

看看真身
2023年第35周,嗯,比我买的国行DCBP034还要新……

拿出1.7Ah的电池做一下对比
5Ah电池宽了很多~

侧面看,5Ah电池也厚了一些

翻个底朝天
1.7Ah的是国行,中文印字
5Ah的是国外版本的,英文印字
两个电池都印着“电芯中国造、电池包中国组装”的字样

既然买这个5Ah电池是来打替老的圆柱芯电池的,肯定要把它与同容量同定位的5Ah电池做对比
可以看到,聚合物电池比圆柱芯电池要更长一些

聚合物电池也要更宽一些

底朝天,可以看到聚合物电池的尺寸明显要大一圈

垒高高,这样子看更好对比

转过来对比

准备开拆~

先拆DCBP034,这块1.7Ah的聚合物电池

底部四颗螺丝,就拆开了
可以看到电芯组件卡在电池包上盖了

一拿就下来了
电芯上有一个大弹簧,一拿就下来了

仔细看电芯
聚合物电池,是放在黑色小盒子里的
我试了试,拔不开……
侧面还有一个二维码

我用手机UC扫了一下码,出来一堆内容
感觉应该是工厂内部的编码,批号物料号之类的

主板,中间两颗应该是MOS,两边两个金属封装的,我觉得也可能是MOS

电池的前边
前面“悬空”的,是电量指示板
后面的板子是聚合物电芯连接板

把电量指示板翻到一边,可以看到后面有较为复杂的电路,应该就是这些电路,实现了按压按键后,指示灯持续点亮4秒的功能,这点比老款电池强太多了

电芯连接板,上面被厚厚的全透明树脂胶灌封了

灌封的很厚

电芯连接板与主板PCBA之间的铜排,非常厚实,可以有效降低内阻

电芯底部,有白色的冰凉的,软软的垫片,用指甲可以很容易的划出划痕
感觉是起到缓冲和导热的作用

DCBP034电池的外壳
做工很精细,材料很厚实

虽然没有拆解到电芯,但是闲鱼上竟然有该电池的电芯在售
应该是从工厂流出的
ATL,3.69V,1700mAh,持续放电25A
电芯参数确实给力,宽大的极板看着就很让人喜欢
ATL也是专业做聚合物锂电池的,属业界第一品牌,质量有保证

至此,型号为DCBP034的得伟1.7Ah聚合物电池拆解完毕
很可惜没看到电芯的真容,不完美……

现在开拆DCBP520的5Ah聚合物锂电池

底部四颗螺丝,打开上盖
可惜的是,电芯组件是卡在底壳中的,我用螺丝刀围着一圈翘了了半天都取不出来,唉

主板,明显要比1.7Ah的复杂很多
MOS管都有好几个
金属封装的元件也有6个

右下角的应该是保险丝
125A的

翻转一下电池
整个主板PCBA都被一个半透明的盖子覆盖,我试了试,拿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灌封上去的
左下角的触点露出来,应该是厂内用工装对电池做测试的Pin

虽然拿不出来电池包,但是可以从后面看到电芯
聚合物软包电芯无疑

这款电池的电芯,小黄鱼上竟然也有卖
Poweramp品牌,4872A0的规格
5000mAh,标称电压3.69V,最大放电电流60A

以前没有听说过Poweramp这个品牌,就去官网上看了看
原来是ATL的子品牌呀!专业做电动工具和移动大功率电器的锂电池的,看来也是好货

这个电量指示板,也是卡着取不出来的,只能简单看看了

电芯连接板的铜排,目测1mm厚

电芯连接板与主板连接的铜排,依旧厚实

装回去非常简单,把各个组件对好,直接塞回去就行,拧好四颗螺丝,崭新的电池就复活啦!

至此 ,得伟DCBP520的5Ah聚合物锂电池已拆解完毕!

既然都拆了,并且得伟的电池也都非常好拆
那就把手上其他的电池也一起拆开给大家看看吧!!

拿拿出DCBP520聚合物电池的前任:DCB205

这块电池还是国行哦
不知道为啥,同是5Ah容量
DCB205液态锂离子电池标称100Wh
DCBP520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标称却是90Wh,少了10Wh容量

四颗螺丝,几大组件就全散架了

先看电芯,2并5串结构
得伟以前的电池组,主板都非常简单,连MOS都没有
因为得伟的工具,电池的相关保护功能都在工具和充电器上,电池组就仅仅是电池组

粗大的是正负板,中间的都是各类识别触点

正负极非常粗壮

这是电池组的过流保护
应该是热熔片,一旦电池外部发生短路,这里会发热熔断开
上面盖的是耐高温的材料

电池上盖的这里也有耐高温的材料,防止热熔片烧毁时电池组外壳也熔毁了

电池组用的是LG电芯,型号ICR18650HE2 HEL

电芯容量2500mAh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20A

另一个角度看电芯,焊接的很规整,镍片非常厚实

电量指示板,很简单的结构
指示板后面的黄色热熔胶是我自己打上的。因为这个小板是卡的外壳上的,有轻微的松动,按压手感不好,固定后就棒极了!

只有按下才会亮,松手立即熄灭
老款电池的使用就是没有新款电池方便,哈哈!
我手里的热熔胶没了,所以就不取胶拍背面了,得伟电池的电量指示板都一样,看后面其他的电池吧

底壳,很厚实的感觉
但没有聚合物电池那么厚实了,容易摔裂

至此,DCB205电池的拆解就完成了,下面开拆DCB208!

“待宰的羔羊”
DCB208
得伟20V锂电池中体积最大、容量最大、参数最好的电池

底部有DEWALT的标识,特别好看!
只有21700电芯的电池包才有,可能是21700的面尺寸更大吧

拆开,取出
21700电芯,2串5并的结构

该电池的过热保护片,结构简单多了,打个孔就为了增加电阻,以保证这里可以在短路的时候熔断

上壳对应的位置,也有耐高温材料

三星的电芯,换了多个角度,应该是40T的电芯

三星INR21700-40T的参数
容量4000mAh
持续35A放电

至此,DCB208电池拆解结束
现在开始拆DCB208的“半血版本”,DCB230-B3

就是这货
特别说明:这块电池不是原装的!不是原装的!不是原装的!
是我在闲鱼上买的组装电池,定制的SONY VTC6A电芯

与DCB208一样,底部有大大的DEWALT标识,很好看!

当年的小黄鱼订单
不是原装的,定制SONY VTC6A电芯的组装电池
买它就是为了轻便

电池依然“得伟”一般的好拆
内部是1并5串的结构,相当于DCB208的半血版本

组装电池取消了热熔装置,没有了短路保护,用起来可能要多注意一些了

绿色的SONY电芯
哦对了,这个还是新版本的电芯,已经是MURATA村田的标识了

个人点焊的,手工就要比机器焊接的差一些了(当然了,肯定是要比我的手工好多了,哈哈哈~)
主板与原装完全一样,卖家说就是用原装主板和外壳来组装的,所以我就不拍细节了

VTC6A电芯的参数
容量4000mAh
最大放电电流35A

至此,所有电池均已拆解完毕!
最后,给各位电池们秤秤重,做个总结吧!

拿出新买的厨房秤
香山牌的,量程最大到5Kg,显示精度0.1克。这个秤最大的好处,就是全防水,可以直接在水里冲洗!

得伟20V电池中最轻的一款,DCBP035

得伟最新款的20V电池,DCBP520

得伟20V的电池中,使用18650电芯容量最大的一款

得伟20V电池中,容量最大价格最贵的一款

最后是DCB208的半血型号:DCB230-B3

最后来个我自己制作和计算的对比表格吧!
看来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做成电池包以后能量密度不如钢壳的液态锂离子电池的
不过做为得伟的新款电池,聚合物肯定有它的优势在内,并且现在的1.7Ah和5Ah价格并不是太贵,内部做工却好了很多,我个人觉得值得购买!

我继续玩亚服硬核WOW啦!家里三只猫猫都来粘我啦!其中一只还压到了我的鼠标上,而我又不舍得赶它们走,只好痛并快乐着啦!

在发贴前,我看到得伟在售的还有耐油的防护电池,与黄黑配色的普通电池不同(防护电池是黑黄配色),已经在闲鱼上入手了,待收到货并测试后,我也会发拆解贴子的,敬请期待!!

菜菜再次祝各位朋友双节快乐!!

楼主:
既然买了新电池,那手里的旧电池们,肯定就从“小甜甜”变成“牛夫人”啦!!

2014年随着996和887一起买的两块20V 4Ah电池,以及在2015年又添置的一块电池,现在就看不上眼啦!

牛夫人们排排站

牛夫人们排排躺

牛夫人们脱光光~

2014年的电池,用的是三星电芯
2015年的电池,用的是三洋大红袍电芯

这三块电池已经以“极低”的价格,在小黄鱼上出掉了

得伟的20V电池,在官网宣传中,已经适配了超过300种不同型号和类型的设备了,除了电锤电钻角磨机等常规工具,还包括了强光照明、蓝牙音响等千奇百怪的产品~超强的通用性,极大的方便了消费者。
并且电池内部并没有复杂的电路(使用18650或21700电芯的电池),保护电路全都在用电器和充电器上,也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消费费对电池包进行DIY的便利性,没有AEG和大有这些品牌动不动就锁电池的尴尬!

当然了,电池规格不同,尺寸也不同,就导致了有些设备在使用不同电容所导致的一些差异性
比如我的DCH273轻型电锤,使用不同的电池,就会产生不同的电锤放置效果

5Ah电池是原配,所以最完美

1.7Ah电池显得小了,后面悬空

5Ah聚合物电池也几乎完美
并且稍微宽了一些,电锤放置更不容易侧倾

4Ah的电池后面悬空,放置效果不佳

8Ah电池又大又宽,只能低着头放置了

当然了,用起来都是没有任何差异的,仅仅是看起来别扭些!

网友A:
图片真多 价格真贵

网友B:
索尼电芯19年的,而且还是不同月份的混用?

网友C:
楼主是个有钱人哈哈鉴定完毕

网友D:
蔡琪你好,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网友:
用的过来吗

网友:
是个有钱的主

网友:
从来没买过原装电池,电池都比主机贵了,都是直接买兼容电池和看那几家废品店有没有打草机、吸尘器、电动工具的电池包卖,先买电池,然后买套料自己组装电池,组4AH电池包成本基本不超100元,偶尔也能组5AH电池包,机会不多,现在家里牧田款电池包最多,5个6AH,2个6AH,若干2AH,德伟4AH的3个,还利用寡头电池做了16伏2AH洗车机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真多 价格真贵

得伟的原装电池,在国际一线品牌这里面,其实不算贵啦
喜利得、AEG和博世的,都比得伟的贵,并且可选余地也没有得伟的大,产品线更不如得伟的丰富
当然了,它们的外观我觉得也不如得伟的配色那么好看

网友:
软包电池就是一旦出问题,后果会非常的严重。。。。钢壳 圆柱电池安全性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电芯19年的,而且还是不同月份的混用?

这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不过这组电池的利用率很低,因为我的电动工具本来用的就非常的少
拆开的时候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5串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电压差

网友:
真是钱来堆,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个有钱人哈哈鉴定完毕

不不不,我只是玩家
仅仅是零花钱买什么,媳妇不管而已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博、不嫖娼不泡妞,交际花费也不高,把省下来的钱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了而已
这些电池相信大家也都买得起,只是看愿不愿意把钱投在这爱好上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蔡琪你好,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肯定是男的~
女孩子玩电动工作和DIY的,实在是太少啦
像咱们坛子里的雪妹妹,实在是亿里挑一的呢~

楼主:
肯定用不过来呀,买来玩的,偶尔用用
我喜欢追新,新款的聚合物电池,肯定是要来一套把玩的
嘻嘻

网友:
正品做工赏心悦目

网友:
减配了, 不如21700 40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谢谢分享

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