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两年未用的佳能炫飞CP760打印机

楼主(2023-10-04):
       已有两年未使用的佳能cp760炫飞照片打印机,今天拿出来准备打几张照片,这款机子只支持win7系统,我早已换成win10系统,为此驱动安装耗费了一个多小时,总算能联机了,使用时确提示墨盒已空,换了新色带,但却一直提示墨盒已空,我心想刚拆封的新墨盒难道有假,不能识别。赶紧上网了解类似故障,发现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幸亏自己有点维修基础,动手自己解决才行,说干就干。

       拆开后,果然发现了问题所在,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因为驱动色带机构运行的副电机小齿轮损坏造成的,色带机构不动作,传感器没有识别信号,就会产生墨盒已空的信息提示,我的机构小齿轮开裂了,所以电机轴不能带动齿轮旋转,才出现的此故障,家里有两台炫飞机子,第一台拆了齿轮不见了,不好判断,第二台也是这个故障,拆开看到副电机轴上有齿轮,用镊子轻轻拨动就掉了下来,发现开裂不能紧密配合副电机。

我用酒精清洁了齿轮后,在副电机轴上粘上一点点502胶水,用镊子夹着齿轮套在副电机轴上,再用镊子夹紧固定同时用紫外线电筒照一分钟,这样既不会出现胶水溢出影响齿轮精度,也能快速粘牢。

装机后,运行一切OK,总结一下,佳能厂家的这个小齿轮用的塑料材质,尺寸小孔壁较薄,副电机轴涨紧力时间长了,会造成孔壁开裂,继而出现故障,厂家早已停产,没有维修配件,我自己照某宝找到类似铜制齿轮代换,已解决问题,有此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自己修复。

网友:
502用紫外线固化?

网友:
头一回知道502可以用紫外线固化

网友A:
炫飞系列的通病!这应该是佳能的报废计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炫飞系列的通病!这应该是佳能的报废计划

这种小机器就是配件贵还找不到,的确是报废设计

网友:
巧妙的维修方法!

网友:
头一回听说502可以用紫外线固化

网友:
看来啥也不能扔,这种小齿轮在有些小电机上有。

网友:
楼主人才,巧妙的维修方法!

网友:
看来是计划性报废啊

网友:
502可以用紫外线固化???

网友:
这机器挺方便,就是耗材贵。有一台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