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米方盒子蓝牙音箱进水废了

楼主(2023-10-04):
进水了,泡了泥水吧,清理干净了,不过也废了,

开关坏了,电池鼓了扔了,
不过下层主板好像还可以,没有进水,
结构简单,喇叭还可以,凑合看看,
正面板子直接撬出来,
然后下面就是螺丝,拧开还要撬一下才能把中层架子拆下来,
别直接撬背板,

网友:
俩喇叭不错全频的

网友:
电池鼓包了,用酒精清洗下试试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进水不太利害,估计能修好,双啦叭不错。

网友:
电路板没事的话,换个电池又不复杂

网友:
两喇叭不错,也是较保值

网友:
板子用酒精洗一下,换个电池,装个盒子。。。

网友:
楼主不会认为那黄色的是进水泥巴吧

网友:
进水的东西都容易坏

网友: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酒精洗洗换个电池还能用

网友:
小米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应该是好修复的。

网友A(2024-09-19):
引用 网友B:
声音太差

声音还好吧不太差 你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还好吧不太差 你要求太高了吧

喇叭不错,可惜主板蓝牙版本太低,声音变了。5块钱一个,陆续买了两个,都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