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B3充电器发热严重

楼主(2023-10-04):
B3航模电池充电器,

3串2串电池平衡充,
很新,几个全新带盒子的。
试用一下,发现发热严重,
变压器发热,电源管理芯片都烧黑了,
三路平衡充,芯片还不是4056的,

网友:
给8102增加散热片……应该快充满时会好转

网友:
估计产品设计有缺陷……

网友:
发热严重就只能壳子钻些小孔(注意防水),芯片贴散热了(注意绝缘),设计成品就这样你也没法弄

网友:
你这个B3还是不错的,3路独立的充电芯片,是名副其实的平衡冲,就是电流有点小。

网友:
发热不用管,坏了就换新的。如果想折腾,就给外壳开个洞加风扇散热。

网友:
设计功率小了

网友:
修下,降功率使用

网友:
再改下散热,这就完美了

网友:
功率不够发热严重。

网友:
给8102增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故障,那就是设计的时候功率太小了,抠的太狠了

网友A:
这里不能用4056吧,会短路

网友:
本来这玩意儿就热

网友:
功率不行,可增加散热片

网友:
加个风扇应该有效。

网友:
加个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能用4056吧,会短路

低压侧3路独立,比4口电源并联复杂。

网友:
给外壳开个洞加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