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扫地机电池组BRR-2P4S-5200S拆解

楼主(2023-10-04):
只拆电池组
标的是14.4V 5200maH 74.88Wh,看着就是2并4串的结构
红是输出 +,黑是输出-
目前测已经无电压,所以需要拆开看看
外观
型号
从引线处好拆,撬开盖子
电路板
有电路板型号的地方,主控是个啥
电池喷码
电池喷码
盒子底下有胶,拆不出来
电池电压2.96/3.09/2.59/3.03,看来不均衡,有空研究下怎么充电,实在不行把保护板拆掉,换个带均衡的板上去

楼主:
LGABB41865电芯,主控是S-8254
邻居的扫地机,准备扔掉,所以我拆下来了电池组研究下
既然大家说这保护板锁死了,那就不研究怎么充电了,研究换板,然后改做其它用途
可供安装保护板的空间为24mm*75mm
如果把两边的塑壳格栅刮掉,可以扩大至30mm*75mm

网友:
搬不了了,一旦亏电,这个板就锁死了,换板或者换整套电池吧

网友A:
这个是智能保护板,断电就锁,扫地机那边也是认这个电池保护板的,现在只能拿一片4056,对单独的电池,挨个充电,充满了,然后再用机器充一下电,看看能不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智能保护板,断电就锁,扫地机那边也是认这个电池保护板的,现在只能拿一片4056,对单独的电池,挨个 ...

既然这样,也就不研究怎么充电了,直接换板

网友:
断电锁就不好玩了。拆过一个别的品牌的是4S的,不带锁。

网友:
我拆过360的扫地机,电池不锁

网友:
LG的电芯,还可以

网友:
赶紧补电,说不定能救活

网友B:
保险已经熔断,即使充电也是白费功夫。

网友C:
换个保护板试试。。。。。

网友:
这种和笔记本电池一样的方案,断电就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已经熔断,即使充电也是白费功夫。

从哪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保护板试试。。。。。

他们说已经锁了,准备换板

网友:
奸商技术哈哈

网友D:
没把扫地机也一起盘下?把充电桩也一起搬过来,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把扫地机也一起盘下?把充电桩也一起搬过来,慢慢研究

那个感觉修理价值不大

网友:
渣米,低电压锁电断电锁电,只能整个电池组换。建议还是拆电池用吧

网友:
我弄过两个
都锁了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