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我买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可能被骗了!

楼主(2023-10-04):
家里有点事情好几个月没上论坛了,兄弟们好久不见。

我8月份买了辆小电驴,搭配的电池据老板说是他们自己组装的(我去他们的电池生产作坊看过,设备挺齐全,还有激光焊机)。

标称48V30Ah,16串的比亚迪软包磷酸铁锂。

以下三张图是外形尺寸。

按理说16串的磷酸铁锂电池在充满电刚拔掉时电压应该在58V多,因为16串*3.65V=58.4V。他给我配的这个充电器也是58.8V的充电器。

但是我每次充满电拔掉后测量电池电压都在54V多。

刚开始我以为是电池电压不均衡引起的保护板提前保护,在不拆箱的情况下想了个办法让它慢慢均衡起来。方法是这样的,找一条品字头的延长线。

其中一根线芯中间剪断,串50Ω电阻。

通过这根线充电的话,充电电流会被限制在一百多毫安,快要充满时更是只有几十毫安,这样的话,电池保护板上的被动均衡电路就能发挥作用把各串电压慢慢地均衡起来。
就这样用这条线充了两三次,每次都充一百多个小时才充满。但是充满后测量电压还是只有54V多,所以我怀疑这根本就是15串的电池组,不是16串的,我被骗了!

网友A:
哥们 你这么理解商家能被你气死
铁锂满电是3.65 断开充电器电压会回落 这是正常的 只要容量内阻达标就没问题 多了解下铁锂电池特性避免人家商家鄙视你

网友B:
淘宝买的吧  这玩意就是坑  退货相当困难  我买了一块用了没一个月续航就不到十公里了   联系售后邮寄电池相当困难  淘宝也不给协调  这种只能本地搞 千万别网购

网友C:
充满,电压回落,正常现象。54V左右,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楼下大神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这么理解商家能被你气死
铁锂满电是3.65 断开充电器电压会回落 这是正常的 只要容量内阻达标 ...

回落不是应该拔掉充电器后,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回落到54V多吗?我是一拔充电器马上就测的电压54V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吧  这玩意就是坑  退货相当困难  我买了一块用了没一个月续航就不到十公里了   联系售后邮寄电池 ...

不是网购的,实体店连车带电池一起买的。商家实力还挺强的哦,除了店面,后面还有个存车的大仓库,还有一个专门生产电池的小厂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满,电压回落,正常现象。54V左右,很正常

如果是充满后过一段时间才回落到54V是正常的,但我这是一拔掉充电器立马测的哦,回落也没这么快吧。

网友D:
我就是专门做锂电池的,肯定不会是15S,一般铁锂单串充满回落电压大概在3.4V上下,  正常16S充满静态大概54.4V   你这个也基本正常的;
PS:另外你的方法可行,但是前提是板子得带均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了看看呗...

一年保修,拆开就没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专门做锂电池的,肯定不会是15S,一般铁锂单串充满回落电压大概在3.4V上下,  正常16S充满静态大概54 ...

它是在没拨充电器时电压就已经自动回落吗?我可是一拔充电器立马就测电压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专门做锂电池的,肯定不会是15S,一般铁锂单串充满回落电压大概在3.4V上下,  正常16S充满静态大概54 ...

那我换一个实验方法试试:充满拔掉充电器后,放几天再测量,如果电压还在54V多,那说明是16S的。如果电压回落到51V多,那说明是15S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换一个实验方法试试:充满拔掉充电器后,放几天再测量,如果电压还在54V多,那说明是16S的。如果电压 ...

你充满后移除充电器,过3分钟测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充满后移除充电器,过3分钟测量就可以

3分钟就能回落到54V了?哪估计我是错怪商家了,我这个是昨天晚上拔充电器的,刚刚测的54.22V。

楼主:
经过名位兄弟指点,我又脑补了一下,估计情况是这样的:
在我拔充电器之前,其实保护板上的充电MOS早就已经断开了,单节电压已经慢慢回落到3.4V了,相当于保护板已经一早帮我拔掉充电器了。所以虽然我是刚拔充电器立马测电压,但实际上充电回路已经断开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只测得54V电压。假想一下,如果我拔充电器的时候恰好是保护板断开的时候,立马测量电压,应该能测到58V电压。
终于搞明白,感谢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
3.6v是充满电状态,乘16约等于58v

拔电后只有54v,少了4v接近一串的电压。除16串约等于每节3.4,又不是标压3.2,也不是满电3.6。看着有点尴尬。也不确定是不是里面有保护电路降压。

如果除15串,就是3.6v。

网友:
应该是16串的,54伏电压正常的,我太阳能发电都是16串的,我都是充电到56伏就不充了。

网友:
拆开是验证真伪的最好方法,就是拆了没质保,也能给商家掰头一下,本来可能不拆也没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