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吉他音箱喇叭上面的功放板烧毁,顺便把主板带走了,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2023-10-04):
这是一位同城客户寄修的吉他音箱,里面还有几块功放板。客户说原来的功放板坏了,让我换一块新的,他已经把音箱拆散了。

装上电池按电源键却无法开机。拆机取下主板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烧毁痕迹。看着这么复杂的电路板,这种专业的吉他音箱的主板已超出了我的维修能力。

告知客户检查结果,客户说不修了,打包发回去,又是白忙活一场。

网友A:
什么吉他音箱那么小只?估计是给自己听的吧,我以前买的吉他音箱大概比脑袋还大

网友:
应该是电池供电电路问题烧的

网友:
如果是功放部分坏,可以加一个数字功放小板修复。

网友:
数字功放 不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吉他音箱那么小只?估计是给自己听的吧,我以前买的吉他音箱大概比脑袋还大 ...

幼儿园的小朋友,脑袋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