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门铃充电方式更改

楼主(2023-10-04):
这个门铃用着还行,就是充电麻烦。为了省点没设置实时查看,一般都是一两个月冲一次电,最为麻烦的是充电要到门外去取下来,取下来得用针捅开卡扣,还得提前关闭强拆报警,不然哇哇响。对了,线是通过猫眼穿进门内的,然后买的磁吸触点还没发货。

网友A:
看着用料做工还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用料做工还算不错

还行,就是有几个螺丝不知道是出厂没拧还是我买到的是返修货

网友:
我家的是通220v电压的

楼主:
这货充电插口设计在侧边不是很好嘛!想不通为啥要盖住啊!

网友:
单位上用的发射器是用电池的,接收器是220V交流电。

网友:
思路不错,不知道直接用充电头5v接上去用怎么样?

网友B:
可以整个无线充电模块,关门即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整个无线充电模块,关门即充电?

也可以呀!反正线接出来了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当时是213块买的,刚才看JD上已经降到169了,一年多两个月就降成这样了。

网友D:
这个创意是不错,好像有弯头的usb线,不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改。

网友:
能力水平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充电插口设计在侧边不是很好嘛!想不通为啥要盖住啊!

想到了苹果无线鼠标的设计(充电口在底下)

网友:
也可用对讲机的电池盒改,再配个座充就齐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创意是不错,好像有弯头的usb线,不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改。

这个可以考虑,一开始弯头USB的自己做了一个,打算不拆机器的,后来搞着搞着USB插头针脚断了,然后就索性拆机直接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