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3-10-04):
小黄鱼上 29块 拍了一个启动电源  应该是启动汽车的应急电源
到手就拆开  电池四千毫安时 45c
电池好像没有鼓包  然后就是简单的充电 测试了  由于没有合适的插头 就引了两根导线用于充电  没有仪器也不知道电池的寿命如何

网友:
ec5的插头 峰值电流能到100a

网友A:
48*4=192A,是我算错了还是这电池虚标的太离谱了,感觉这种软包电池正常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10A,然后他也能用,但大电流放电(汽车启动瞬间电流超过100A)用个20来次后就该鼓包了

网友B:
29买这货就得一块电路板,16年的电芯应该完犊子了吧

网友:
这货就新的一年内可以用一两次就废了,交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买这货就得一块电路板,16年的电芯应该完犊子了吧

是呀   看到2016这几个字   就该知道电芯不怎么样了

网友:
你还不如加二三十块买个新的,虽然也很垃圾,至少还有质保,而且还有搭火线

网友C:
这玩意儿不建议买旧的,上过当

很快电池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不建议买旧的,上过当

很快电池鼓包

多谢提醒

网友D:
29买块电池不划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买块电池不划算吧

脑壳一热   下手的

网友:
用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芯应该不行了

网友:
买了一块电路板,电池应该不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4=192A,是我算错了还是这电池虚标的太离谱了,感觉这种软包电池正常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10A,然后他也能 ...

应该是45*4,并且高倍率电池了解一下,而且这是6块并联

网友E:
能修好,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修好,还可以用。。

当个手电筒 充电宝还是可以的

网友:
疫情开始那年为了冬天启动汽车,打算买一个启动电源。但是后来有的网友反映启动电源的电池用不住,经常会突然挂掉,后来去咸鱼买了一组16V的法拉电容,冬天也用了几次,效果不错。法拉电容做的启动电源虽然体积大些,但是相信会比电池做的启动电源长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4=192A,是我算错了还是这电池虚标的太离谱了,感觉这种软包电池正常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10A,然后他也能 ...

用个20来次后就该鼓包?
估计1次之后,再也没有下一次。

网友:
需要检查与汽车厂家限定的电瓶电压范围以内使用,不然会烧汽车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4=192A,是我算错了还是这电池虚标的太离谱了,感觉这种软包电池正常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10A,然后他也能 ...

标的45C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