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爆浆的OPPO快充头

楼主(2023-10-04):
快充头突然坏掉了。
用一字螺丝刀翘开外壳。
充电器由三块板组成

高压电容爆了

怀疑是电压突然变高电容坏了。
原装充电器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能修吗?

网友:
杂牌电容不可靠。

网友:
必爆牌电容

楼主:
没必要修了,最不缺的就是充电头,换次手机就有一个。充电头,就算修好粘好外壳,也怕不安全。

网友:
一颗电容引发的

网友:
换个电容碰下运气

网友:
运气好换个电容就好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只是高温热爆的换个电容就活

网友:
高温下电容容易坏。

网友:
现在的快充都是多电压的,我有新的120瓦20V6A快充随便用的,如果不行换老的65W20V3.25A就好了。

单电源大电流的不多了

网友:
原装充电器,质量不错,换只电容还能用几年。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没准能捡漏

网友:
换个电容看看吧,说不定就修好了

网友:
不缺的就是充电头,换次手机就有一个

网友:
原装充电头,值得折腾

网友:
看这个商标跟我前一阵买的修电源的电容牌子好像,老哥这个品牌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原装快充头,可以试着修修

网友:
把爆浆的电容换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