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科电吹风换风叶又是一个没有技术的技术活

楼主(2023-10-04):
飞科电吹风换风叶又是一个没有技术的技术活

主要是这个电吹风我老婆偶尔也在用,本来确实不想弄的。。
某天同事在吹,摇晃时听见声音不对,心想估计又是风叶烂了,于是乎拿过来检查。。
确实每片叶片有些裂纹,由于当时只是打开清理盖,就没做进一步检查。
依稀记得之前有屯了叶片,得找找,嘿,还好没放尴尬的位置,还在
估计新款电机,用起来风力挺大

后盖可以拆卸,可以清理,初步检查风叶有裂纹

直接开拆,风筒右看见磨损痕迹,

每片叶片都有些裂纹,这种情况低速不会有杂音,高速就嘿嘿了

然后还发现了一个惊喜,接头焦黑了

烙铁暴力拆风叶,压入新风叶

然后处理焦黑接头

搞不明白,明明可以焊接,非要压接

捋好,装回

完美

又开心的一晚

网友:
没有技术还真换不了你说的这没技术的技术活

网友:
有点技术哦。

网友:
有技术,没风扇叶也无能为力。

网友:
这玩意的寿命取决于电机,电机的电刷磨没了就嗝屁了

扇叶这样设计说明电刷的寿命也差不太多了

网友:
这个也有屯货

网友:
断风叶的少,一般是电机出问题的多,电机一停转,电热绐也完了。

网友:
风叶哪里买的?

网友:
并夕夕大把的有,很便宜的。

网友A:
裂纹用胶粘一粘也可以呀!

网友:
扇叶居然也有囤货,技术不 错

网友:
修过多个电吹风都是线折断或者发热丝烧红了熔断,风扇扇叶坏的少,而且扇叶要爆破拆解,换上新的就怕尺寸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裂纹用胶粘一粘也可以呀!

那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加热的震动棒,

网友:
这种电吹风的外壳,好像是卡扣式的,拆开以后再复原就比较难,合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裂纹用胶粘一粘也可以呀!

离心力那么大,什么胶都不顶用

网友:
风叶可以屯,但是都一样吗?

我看到多数是长发进去卡住了造成的。

网友:
接头焦黑了,应该是没压结实。

网友:
我也换过电吹风的风叶,当时一次性买了三个,看来是这种电吹风的通病。

网友:
飞科这个牌子做东西不认真,没有一个产品好

网友:
真有远见啊,提前屯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