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推荐靠谱的淘宝店家购买常用小电容如470uf50v电解电容

楼主(2023-10-04):
原因不用说了,用在家电和开关电源的,贵点不怕就怕买到不靠谱的

还有400v的还有16v的25v的常用容量电容。
请大家推荐一下,尽可能挤掉不靠谱卖家,保护大家利益。

网友:
立创商城的比较靠谱,如果不在意价格。
淘宝这块没有经验,楼下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优惠购薅羊毛也行呢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搜索125度电容。
常规电容105度,换用125度的寿命能长不少。

网友:
我常去的一家,叫蔡松炎进口电容

网友:
那个还用买吗?旧电器上拆呗。
费电路板我都留着。拆件。

网友A:
买了点你吃糠的400v\10uf的电容,看着还可以,就是太贵,6毛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13901645493.taobao.com
https://shop116438221.taobao.com

换示波器电容,我真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先少量购买对比下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我在一家叫“利胜电子元件”的买过几回电解电容,好像还不错,看中他家只卖电解,其他啥也不卖。

网友:
收藏一下先,现在便宜又靠谱的原件真的不好买
正经用还是立创商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了点你吃糠的400v\10uf的电容,看着还可以,就是太贵,6毛一颗。

你这是用来修LED灯的吧?

网友:
我感觉现在的电解不扛用了,也就不挑牌子随便上,比方原10μF25v我就选上一挡22μ25Ⅴ(或10μ50v,当然选22μ50v更省心)

网友:
电容其实不会太坑爹,有电桥的话电容好不好一目了然,最多的是假管,这个是真坑爹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来修LED灯的吧?

好多地方用,机顶盒、小功率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