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网管交换机性价比比较高,网管交换机应用场景有哪些?

楼主(2023-10-04):
各位平时用到网管交换机的情形多么?
与普通交换机相比,网管交换机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网友:
可以远程看到端口状态:链接速率、端口状态是否插入,重启、升级、划分VLAN也是需要网管机器才可以。如果POE的机器还可以重启端口、查看POE输出功率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为了很好规划网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为了很好规划网络用的。

你说的是vlan么,除了vlan还有别的规划功能么

网友:
可以聚合、控制流量

网友:
关键看用户需要什么功能,如果根本不需要那些应用,没必要多花钱。
如果不在乎价格,愿意为将来预留,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我捡到一个24口的网管交换机,咸鱼150元卖了

网友:
个人家庭都用不上把

网友B:
家里能用到的也就是划分VLAN、端口限流限速、绑定固定设备等,不过一般家庭买这个用起来会麻烦死,尤其改变点啥经常自己都会忘了改设置,因为不经常动,找问题会头疼的

网友C:
用的TP便宜,但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TP便宜,但会死机

不启用vlan是不是不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能用到的也就是划分VLAN、端口限流限速、绑定固定设备等,不过一般家庭买这个用起来会麻烦死,尤其改变 ...

端口限流限速是很重要的功能么?
绑定固定设备不是在路由器上配置么?和网管交换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启用vlan是不是不容易死机?

基本的交换功能是有的,只是网络管理平台功能无法访问了,时间长了,家中的这些最后都是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的交换功能是有的,只是网络管理平台功能无法访问了,时间长了,家中的这些最后都是越简单越好 ...

死机只是没法打开管理网页,
网管交换机死机的时候vlan和联网功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机只是没法打开管理网页,
网管交换机死机的时候vlan和联网功能都正常? ...

是的,至少TP不影响

网友D:
很讨厌交换机的散热风扇,无法做到完全安静。不是独栋别墅,一般家庭路由器自带的几个lan口,就够日常使用了

网友:
上网设备多,上网环境复杂,才需要网管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讨厌交换机的散热风扇,无法做到完全安静。不是独栋别墅,一般家庭路由器自带的几个lan口,就够日常使用 ...

网管交换机是否更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TP便宜,但会死机

TP网管交换机带看门狗么?
死机会否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TP网管交换机带看门狗么?
死机会否自动重启?

不会重启,软件显示不在线,但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