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贴片灯珠是黄色的,发出来的光却是白色的。

楼主(2023-10-04):
整理了一下废电路板,

发现了一个LED灯板。
突然想到LED灯珠都是黄色的,
按理说发出来的光应该也是黄色的,
可为什么光是白色的呢?

这个问题有没有知道的?

多谢捧场。

网友:
目前照明用的LED灯珠,都是在蓝光的基础上加入黄色荧光粉,通过蓝光激发黄色荧光粉发出黄光,从而形成白光。

网友:
这不算黄了,黄光灯珠颜色更深,接近橙色。

照明led 原始光是蓝的功率大点,发光亮点。上面加层黄胶覆盖,最后合成出来就成白光。

网友:
发出来的光是蓝色的

网友:
管芯就是个蓝光管呗,正经的白光管理论上应是红蓝绿三芯,但三芯发光效率不一样,不实用

网友:
裸露的发光二极管晶体发出来的是蓝光。

网友:
扩展资料
相关理论:
德国生理学家黑林于19世纪50年代提出颜色的互补处理理论。他不同意流行的杨-赫尔姆霍兹的三色素理论,认为人眼中有三对互补色处理机制,三对互补色是:蓝黄,红绿,黑白。每一对中两种不能同时出现,两种互补,只能有一种占上风。
三对互补机制输出的信号大小比例不同,人眼色觉就不同。黑林提出这种理论是因为受到颜色负后象现象的支持。颜色负后象现象比如,长久注视红花之后,再观看白色背景,你会看到青色的花。先注视红花上的“十”字半分钟,在看白纸,白纸上就会隐约显示出青色的花来。如果花是黄的,白纸上就会显示出蓝色花,如果花是绛色,白纸上会显示出绿色花。
按照黑林的意思,红绿是一对互补色,两种色光相加等于白色。而按照我们日常对“红”、“绿”的用法,红绿两种色光相加等于黄色光,而不是白色光,所以,或一对介于两者之间的互补色。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用黑林的理论可以这样解释负后象现象:当人眼长久注视红色时,“红绿”机制中性点向绿色方向偏移,以至白色变成“绿色”。其实三色素理论解释负后象现象更加直观:当人眼长久注视红色时,红色敏感细胞敏感性降低,以至白色显现出青色,即由变成;而可以分解成白色和青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互补色
色彩搭配的十大禁忌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上有很多禁忌之事,今天来讲讲十大禁忌色彩,其实这个禁忌也不是不能用,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有说法,所以被称为禁忌。
第一种是棕色一种,叫做木乃伊棕色,听名字就知道为什么禁忌了,这个颜色是和木乃伊有关系,可以说是用木乃伊一部分成分制作,所以被禁忌。
第二种是一种最暗黑色,这个是英国一个公司开发出来,可以吸取百分之九十九可见光。
第三种是皇家紫色,在罗马时代,这个紫色是皇家身份代表,如果有人敢穿紫色衣服,就会被处死。
第四种是朱砂红,也被称为中国红,中国人都知道,在古代社会里朱砂是被禁用,除了太医院太医可以使用,就是皇帝用来批改。

网友:
蓝色与黄色是互补色。
如果三原色光中某一种色光与某一种三原色光以外的色光等量相加后形成白光,则称这两种色光为互补色光。互补色光之间,能够形成相互阻挡的效果。
德国生理学家黑林于19世纪50年代提出颜色的互补处理理论,认为人眼中有三对互补色处理机制,三对互补色是:蓝黄,红绿,黑白。三对互补机制输出的信号大小比例不同,人眼色觉就不同。三对互补色光:黄光与蓝光、红光与青光、绿光与品红光。
蓝光与黄光等量重叠后形成白光,因此,蓝色与黄色是一对互补色。

网友:
没有蛋黄就是蓝光

网友:
蓝光激发黄色萤光粉发出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