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谈万用表表笔的坑

楼主(2023-10-04):
买了个手持表,先是抛光窗口,又得买表笔。。顺便谈谈表笔的坑,反正我是记住了,胜利的表笔不能用。
咸鱼号称两只表笔0.05欧。。。。买来又退了。。。。
实际到货情况是一直不能稳定读数,怀疑里面接触不好,两个指头使劲捏住也不行。有视频为证,论坛不会发视频。。。。

今天测的表笔,淘宝2元特尖(本来打算是买来截断焊两个夹子当电容测试夹用)

一直在用的表笔,,咸鱼竟然卖一百多,,,想不起来哪里买的了,,,,反正我肯定他弄错了。。。
胜利V86E原装表笔,貌似买来就没用过。。太坑了。。。

后续:这个86E的原装表笔是因为长时间不用,插头接触不良,造成阻值过大的,实际阻值在0.2欧以上。这个插头怎么清理呢???继续角落呆着吧。

楼主:
服了这个编辑器了。。。。真乱

网友:
表不错啊,真好

网友A:
胜利86E转盘设计有误,会导致很大的电阻挡接触电阻,最好先排除一下转盘问题。

网友B:
用过硅胶线后,一般连接线只买硅胶线
用过硅胶线表笔后,不喜欢用非硅胶线表笔

网友:
86E很不错的表,我平时都不舍得用,外出VC890C+UT890C

网友C:
要电阻小表笔自己做吧,硅胶线用14awg,如果要细可以上无氧铜镀银线,笔尖去买2mm紫铜丝,磨尖了上锡,硬度马马虎虎,曾经用18awg和1mm铜丝做过一副50cm的,家里的破表都量不出来电阻,除了笔尖不够尖和有点软以外没毛病,100块够你做几付了

网友:
这两付都是自己做的,小的就是上面说的,现在日常用的是大的那付,用了成品笔尖,1米的14awg硅胶线

小的那付完全量不出来

大的大部分是0,偶尔能出1个字

作为对比,欧立德原厂特细尖

网友D:
现时三、四十元已可买到一对很不错的硅胶表笔了,一对表笔的总阻值也就 0.05欧以下。

网友E:
平时我就用十元八块的号称胜利表笔

网友F:
便宜肯定没好货,2块钱的表笔别指望有多好。好的表笔真的不便宜。要想便宜可以自己做表笔,但是所有材料算下来可比2块钱贵多了

网友G:
2块钱的表笔别指望有多好。成本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86E转盘设计有误,会导致很大的电阻挡接触电阻,最好先排除一下转盘问题。 ...

电阻档有模仿论坛的方法改过。具体没有对比校准。
我实际用的时候,常用表笔短接稳定0.04.咸鱼买的哪个忽高忽低,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硅胶线后,一般连接线只买硅胶线
用过硅胶线表笔后,不喜欢用非硅胶线表笔 ...

是啊。耐高温还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电阻小表笔自己做吧,硅胶线用14awg,如果要细可以上无氧铜镀银线,笔尖去买2mm紫铜丝,磨尖了上锡,硬度 ...

改天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时三、四十元已可买到一对很不错的硅胶表笔了,一对表笔的总阻值也就 0.05欧以下。 ...

你确定是0.05欧以下吗??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我就用十元八块的号称胜利表笔

胜利表笔几欧姆,,,2块钱的硅胶笔还0.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便宜肯定没好货,2块钱的表笔别指望有多好。好的表笔真的不便宜。要想便宜可以自己做表笔,但是所有材料算 ...

0.2欧姆,绝对可以接受。配10元的VC830L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2块钱的表笔别指望有多好。成本在哪。

网友:
六位半表上带的表笔质量都很一般,这玩意儿没有技术含量,自己DIY两条就行,要多长整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