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2016比亚迪宋 氧传感器清洗效果

楼主(2023-10-04):
16年底的手动挡车,近一年来感觉换挡顿挫越来越明显,都感觉是自己技术越来越菜了。刚好不久前修我妹的车买了OBD检测仪,就试着读取了下宋的数据流,发现短期燃油修正都是正值,而我妹的车基本都是负值,短期燃油修正是车辆通过检测前后氧传感器的电压值判断混合气过浓还是过稀,过浓时会减少喷油量,然后短期燃油修正会呈现负值。如果短期燃油修正是正值,那么也就是说车辆认为混合气过稀,发动机额外增加了喷油量,再导致油耗会增加和换挡顿挫。
我的车开了大概7w多公里,是1.5T蜗轮增压的发动机,蜗轮漏机油也是这款车的通病,会在进气歧管滞留大量废机油,同时部分机油会直接进入气缸燃烧室,燃烧后的废气会经过前氧传感器在其表面形成大量积碳(本来直喷发动机积碳就多,加了废机油一起烧积碳加倍了),而这些附着在前氧上的积碳会加大前氧的误差,错误的前氧数据导致车喷油量加大,加大的喷油量导致发动机动力异常升高,并导致换挡时扭矩过渡不再平缓产生顿挫,以上就是自己的初步判断。
比亚迪宋的前氧以及插头都是位于蜗轮下方,我是拆除了发动机空滤箱和空滤进气管,然后使用氧传感器专用套筒+大飞万向接头+大飞加长杆和大飞棘轮扳手拆出前氧传感器,后氧位置不好拆且后氧是在三元后面,环境没有前氧恶劣就没管它。
拆出的前氧表面就有大量黑色积碳,直接指甲就能扣下几片来,放在白醋里浸泡了4小时后(白醋弱酸可以泡久点,用三氯化铁或洁厕灵等强酸的要控制在10分钟左右),使劲晃动前氧冲洗出大量片状积碳(主要是冲洗氧传感器头部很多小孔内的内部),换了两次水还能晃出很多积碳,到第三次换水才算干净。甩干后直接复装(最好是在螺纹口上抹点专用铜基高温抗氧化的膏防止卡死),复装后感觉基本回到新车状态,换挡不再顿挫,怠速转速稳定不再偶尔轻微跳动。
对于蜗轮增压或者废气管漏机油的车,里程较大的强烈建议清洗下前氧,效果很好。

网友A:
修车铺都要倒闭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车铺都要倒闭了...

====================

修车铺越修越坏,万不得已是真不想去

网友B(2023-12-17):
我也买了一个这个蓝牙OBD汽车诊断,里面的各种功能居然要开通会员付费才能使用,相当于我买了一个自行车,但是每次使用要付费给卖自行车的人,我才能使用自行车,火大的很,卖的时候可没有说要收费,,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这个蓝牙OBD汽车诊断,里面的各种功能居然要开通会员付费才能使用,相当于我买了一个自行车, ...

我买的这个用的这个app

网友C:
这个短期燃油修正是在怠速下测还是正常行驶中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短期燃油修正是在怠速下测还是正常行驶中测呢?

短期燃油修正我认为是实时发生的值,建议怠速下测量,行驶时还看这个太危险了。理论上怠速和行驶状态下的短期燃油修正值是一样的,燃油修正值是依靠各种传感器综合计算的,并不会因为转速或负载增加而有大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期燃油修正我认为是实时发生的值,建议怠速下测量,行驶时还看这个太危险了。理论上怠速和行驶状态下的 ...

今早我录了一段5公里路的实时数据流,看了下短期修正是不停的正负做调整的,但长期的一直为0,按理说长期修正在大范围的时间内应该根据整体工况会做一下修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早我录了一段5公里路的实时数据流,看了下短期修正是不停的正负做调整的,但长期的一直为0,按理说长期 ...

可能你的值幅度很小  介于正负之间吧。但长期燃油修正一般不会正好是0

网友C:
不知道怎么自动播放优酷的视频代码的,这是我录的数据流:-9 yk:/数据流。。。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M0NzYyODM3Mg==.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5581354c75808c690a570def8b20edf34 长按复制此口令$oh1pW7H9Zcd$,打开【优酷APP】,在搜索框中粘贴,即可观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自动播放优酷的视频代码的,这是我录的数据流:-9 yk:/数据流。。。 https://m.youku.com/mid_vi ...

这个是正常的前氧传感器值  是反复跳变的,后氧基本是稳定不变的。你的氧传感器数据好像并不是规律的,你可以点开氧传感器检查下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前氧传感器值  是反复跳变的,后氧基本是稳定不变的。你的氧传感器数据好像并不是规律的,你 ...

早上又看了一下,水温70度左右怠速时。。
长期修正确实一直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上又看了一下,水温70度左右怠速时。。
长期修正确实一直为0

前氧曲线看着还是比较正常的,后氧数值看着大概0.75V有些偏高(我的是0.45V)。网上的资料显示后氧参考范围是0.4-0.5V。
后氧传感器数值过高可能是尾气过浓或油耗过大造成,理论上如果是油耗过大,那你的短期和长期油耗修正都会是正值,但你的短期和长期油耗修正又是接近于0的,发动机并没有增加你的喷油量。所以我觉得大概率是你的后氧传感器坏了,或者有影响到后氧的其他零件损坏导致后氧数值过高(比如三元催化器脏了或者烧坏了,导致尾气没有经过三元催化处理就直接到后氧,从而导致后氧数值过高。三元催化器是位于排气系统中前氧和后氧之间的部件,负责将车辆尾气通过化学反应转变成无害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同时由于后氧数值过高,发动机认为喷油过多了,因此会减少喷油量,这也体现在了你的长期油耗修正是0的原因,同时开车可能会感觉到发动机动力变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氧曲线看着还是比较正常的,后氧数值看着大概0.75V有些偏高(我的是0.45V)。网上的资料显示后氧参考范 ...

从去年开始是偶发性出来升档后加油顿车(就是像坐轿子一样,一晃一晃,松松油门或加大油门过会速度上来又能好了,还是就是4档5档正常开然后踩下刹车降下速再踩油门提速又会出现顿车情况)这个情况不是一直有,有时上午有下午没有,有时个把月没有,有时连续几天有,换了NGK的火花塞,检查了点火线圈,节气门也不算脏,都无果,那时仪表油耗也就5.7左右,后来在直播平台买了3瓶那个帕米尔燃油宝,用了1瓶表显油耗猛增到7.9,剩下2瓶不敢用退了。。。。这个问题很困扰。中途还换了碳罐电磁阀(原电磁阀闭不严了),离合器的下开关测了也正常(我的离合器是上/下两组检测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氧曲线看着还是比较正常的,后氧数值看着大概0.75V有些偏高(我的是0.45V)。网上的资料显示后氧参考范 ...

在自媒体平台上看了视频,也有说如果长期燃油修正为0,就是空燃比达到了最佳的说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去年开始是偶发性出来升档后加油顿车(就是像坐轿子一样,一晃一晃,松松油门或加大油门过会速度上来又 ...

看你是什么车,电喷车完全没必要用燃油宝,雾化汽油流经气门时会自动清洗掉积碳,而节气门稍微有点脏根本就不影响油耗。直喷发动机的可以每次保养的时候用一组燃油宝,我是用的G17,不过注意一定要1瓶配一箱油。我有次半箱油加了一瓶G17,发动机噪音明显增加,赶紧又把油加满。这个浓度高了会增加发动机的磨损的。
加油顿车如果是直一窜窜的,如果你踩油门的深度跟平时一样那应该就是是喷油量减少导致的动力不足。你热车时可以闻闻尾气是不是汽油味特别浓,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三元脏了(草酸清洗)或者坏了(坏了的话只能花大钱换一个),如果尾气汽油味比较淡那证明三元还好的,可以换个后氧传感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是什么车,电喷车完全没必要用燃油宝,雾化汽油流经气门时会自动清洗掉积碳,而节气门稍微有点脏根本 ...

车热后没有大气味,烟也正常白烟,排气管也出水,手摸也不是很油很黑那种的。
燃油宝我是不敢再加了,我准备加箱95的油烧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是什么车,电喷车完全没必要用燃油宝,雾化汽油流经气门时会自动清洗掉积碳,而节气门稍微有点脏根本 ...

但是关于后氧传感器电压值,我刚才也查了,范围是0.1-0.9, 0.45是衡量空燃比的值,大于0.45就是浓了,我这个0.75就是浓了。
兄弟你再测一下热车怠速时是长修正给我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