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对讲机用借电器 车充供电,千万别高电压,会充坏电池和损坏电路

楼主(2023-10-04):
一些对讲机用借电器 车充供电,千万别高电压,会充坏电池和损坏电路

比如以前的泉盛 大金刚  TG-K4AT,车充就是串一个1N4007二极管,正向的,然后就接到电池正极。低压没有关系,有二极管防止输出到借电器上的。

镍氢电池里面也有个二极管连在外接充电触电上的。

如果高电压,会把电池充坏,特别是锂电池。镍氢也害怕。

再高电压,会把机器的内部稳压电路烧坏。

所以,9V合适。 电压要减去二极管压降的

楼主:
保险些,电压还是低些好,否则开始充电,电流很大。。

比如8.6V

网友:
高压会着火的

网友:
保险些,电压还是低些好,否则开始充电,电流很大。。

楼主:
哈哈,电压低的,也很麻烦,功率上不去。网上人都拆解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些,电压还是低些好,否则开始充电,电流很大。。

比如8.6V

是的。补字数

楼主:
我直接把主板上的二极管短路了,充电器可以恒流充

网友:
在车充上下点功夫呢?上个车规级的充电芯片也不贵吧

楼主(2024-02-07):
一般小问题,但容易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