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个热风枪并稍加改造

楼主(2023-10-04):
50买了个热风枪,主要为了拆芯片之类的,用电烙铁拆显卡的场管,结果把4个场管都拆成好几瓣了,这个除了拆芯片还能干别的用。厂家连说明书都没有,看别家介绍说用完后拧到最低温再吹15秒。每次拧到头也挺麻烦的。买的是无极调温的,数显的估计也是往上加数,和便宜焊机一样,就没要。

先拆一下看看,顺便改省劲延长寿命的方法。

带着几个头,也不知道那个扁的干啥用的?

可控硅bt12

介绍说有防高温保护,我是看着啥都没有。

本来以为可控硅调温,电路和通常的一样,便在中心抽头接上一根线,另一头用了水银开关。

想着使用时高温,翻转时低温,结果作用不太明显,调温度失效。只能用最高温,翻转时必须调到最低,才能达到目的,
这和我的想法不同。我是为了不费可调电阻,不费劲拧。

对着光看线路

有个358,网上的电路图找了很久找不到,找到的只有可控硅控制,没有带芯片的电路图。

马马虎虎画了个草图,5.6.7.脚的几个二极管和电容把我看晕了,有知道的大神给分析一下电路吧。

分析后把4脚接地,可控硅就停止输出了,重新焊接。原来焊的电路板的铜箔下来了,连了一根铜丝。

电脑主板上吹了几个场管,二挡,往回拧点,大概4-5秒场管下来,没有抹焊油,这几个场管测试后都没有问题。吹塑料的元件就可能烫坏。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好高端的热风枪

网友:
最好找一个温感探测头标定一下出风温度准不准,不然温度不准很容易把元件吹坏

网友:
草图很亮眼。

网友:
这种不是用来吹芯片的

网友:
这种风枪给车贴膜合适

网友:
这个风枪拆芯片也挺合适的

网友:
这个没温度控制和显示,不像是吹电子零件,感觉是工业用的,如吹热缩管等

网友:
汽车装饰店用的把

网友:
这种风枪,控温精度咋样?

网友:
真能折腾,图画的不错

网友:
楼主很牛,竟然将元件肢解了!

网友:
水平不错,竟然可以画图

网友:
工业用的风枪,拆元件有点大材小用,再上闲鱼淘个维修用的858风枪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电子维修用的风枪吧,感觉是其他用途

网友:
应该是修车铺用的吧?

网友:
我用过焊塑料的,也是类似控法,我也嫌拧电位器太费,直接把风扇接了常通,开关只负责加热,用完关掉,风扇一直吹,差不多了拔电源。

网友:
358控制,没有热电偶。温控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