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更换20年前名机富士MX2900的背光板成功修复黑屏故障

楼主(2023-10-04):
20年前名机因液晶屏不亮故障,不能使用了。

拆i机比较简单,底部螺丝3个螺丝,两侧各1个螺丝。关键是热靴内的一个螺丝,见图

只拆右上角那个,其它3个不动。
共拆6个即可打开后盖。

液晶屏及线不动,从卡座扣下来翻一边

底下就是背光板,有插头拔下,将背光板扣下来即可。

找同型号的背光板换上,扣上液晶屏,合上后盖,安装电池试机,液晶屏恢复正常。

总结,尽量小心操作,以免扩大故障范围,老机器配件不好找,这背光板就是从一架聚焦不好的故障机器上拆下的。

老机器的镜头不错,电池也行。就是存储卡SM卡不好找且最大128M.

十几年前用这机器拍的照片。效果尚好。

网友A:
本来像素就低,128M的卡可以存好多张了。

网友B:
电池不如也顺带改了

网友:
老哥技术牛

网友C:
这么小的屏也用灯条啊

网友D:
看到这相机,想起我的美能达相机

网友E:
SM卡不仅容量小,还容易坏。

网友:
原来的相机属于耐用消费品,设计思路考虑维修,卖的价格比较贵,机器也厚重
现在的定位是数码快消品,升级换代后即抛,基本不考虑维修(维修价差不多是二手机的价格),对拆机不友好

网友:
日本的电器就是耐用。修修补补新的一样。

网友:
对这相机是真爱,能找到配件太不容易。

网友F:
虽然只有2M,但1/1.7的大CCD效果还是不错。

网友:
我的相机已经闲置许多年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只有2M,但1/1.7的大CCD效果还是不错。

这款相机是230万像素。超其他品牌同类相机30万像素,在当时也是一亮点。照片扩印10寸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卡不仅容量小,还容易坏。

SM卡及后来的XD卡都容易出问题。主要发生在电脑上读卡,误删除文件或格式化操作所致。
这2种卡在电脑上只能复制照片文件到硬盘上且不能删除卡上文件或格式化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如也顺带改了

改电池仓舍不得打眼走线。曾经用过外置锂电池盒子从机侧充电口供应及补充电量。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像素就低,128M的卡可以存好多张了。

不用TⅠFF格式的话,最优JEPG文件900K左右大小。也能拍120张左右。当年用数码宝(内置硬盘)随身带,拍滿卡即可以读进数码宝内的硬盘内即可,再用相机对卡格式化或文件全删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屏也用灯条啊

液晶屏基本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相机,想起我的美能达相机

稍微晚点的美能达Di5,Di7也很牛。尤其是使用了GT镜头,成像甚佳。我有Di5,300万像素,现在偶尔会玩玩,可操控设置的地方不少,可比单反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