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蓄电池,太阳能充电改装防止亏电,免维护方式讨论

楼主(2023-10-04):
由于用车频率很低,家里的汽车(轿车)时不时会有亏电的情况,虽然自己买了充电器但是楼下无法停车所以充电不方便(要拆电池)。

找了一天资料,大概明白了一些基础知识,分享一下,也有困惑,所以希望能交流一下。

基本情况了解如下
1.太阳能板能根据阳光情况,输出不同电压的电流,会不断变化。
2.太阳能板如果直接接电池,在阳光不足或无阳光时,会抽取电池的电量。
3.充电电路需要稳定的电压,最好是三段式充电。

关于太阳能充电的实现。考虑2个方向,省钱和省事!维护麻烦不如直接换电池或者多启动几次车子!
1.一块或多块太阳能板放置在轿车后排座位后方,平时这里用来储物。
2.使用有屏幕的太阳能稳压模块(安装在驾驶位附近),输出12.6V固定电压,1-2A电流充电(充电量可能远远没有这么高,存疑)。
3.通过轿车的OBD接口直接通向电池的正负极,送入充电电流。

一些没有搞明白的问题。希望能够解答一下。
1.太阳能控制器,低价的十多元就有卖,但是评价显示,品控似乎很差,几十块一百块能接受,几百块的暂时不考虑了,没有找到合适的产品。
2.太阳能稳压模块,仔细看了说明,能将一定范围内的直流电压输出为指定电压的电流,价格20-30。如果固定为12.6V,为铅酸电池充电是否有什么隐患呢
3.循环充电次数问题,我的理想的想法是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再充电(例如低于11V),这样能减少充电的次数,也可以避免电路长期工作(减少出故障隐患),因此不清楚这样的方式是否会影响到电池寿命
4.车内夏天温度据说能高达80-90度,这套东西放在车内,不知道是否会有隐患。

网友:
等待高手解释一下,我也要这个需求

网友A:
买个功率小一点的15V太阳能板,10w左右,直接串联二极管到蓄电池,小电流充电,不会过充,也不会返电,饿不死也吃不饱,解决楼主所有问题。

网友B:
我之前考虑过一个办法,也跑了一下车上的电路,首先你要查出在待机的时候到底是那一路负载在耗电。比如我的实测,启动电路在平时是不耗电的。我的想法是搞个电子开关比如MOS管用于控制待机耗电的回路负载。但一般的MOS管都只能用于负极也就是低位通断,而车上一般用于负极接地的多数,所以要搞一个独立的电源(比如9伏电池)直接接在MOS的栅极和源极之间控制MOS管的开关。可以做到待机的时候电池0消耗。
但这个办法可能只适用于低端车,有些高档车是不允许电池断开的。另外,太阳能电池可能有点鸡肋,不如随便搞个什么开关电源调输出在14伏,1-2个月没事的时候给电池充下电。

网友C:
停在太阳地太阳能板才会起作用,搞一套成本也不小。最简单的搞一块电瓶车电瓶弥补长时间停车的耗电,拿下充电也方便。

网友D:
东西都买了些了,18V30W小板子,一个当MPPT买的PWM太阳能控制器,还有18AWG的硅胶线,正在考虑从哪接入电池,准备再撸个OBD接头,撸点保险

网友:
买辆电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功率小一点的15V太阳能板,10w左右,直接串联二极管到蓄电池,小电流充电,不会过充,也不会返电,饿不 ...

谢谢,这个办法可能是最省事的了,不过可能对光照还是有要求,要不然可能12v都上不到……我就想丢到后面窗户下,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考虑过一个办法,也跑了一下车上的电路,首先你要查出在待机的时候到底是那一路负载在耗电。比如我的 ...

这个动作有点大了,我的实力还不够……目测的话车内应该只有车锁+仪表盘时间/设置,掉电速度其实很慢,平时没多大影响,另外我的车子是可以断电的,但是长期电量是不太好的,所以想着这样搞来提高电池的电压,同时也不用老是担心电池什么时候会突然没电。

谢谢提供了一个好方法,限制使用电量,哈哈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在太阳地太阳能板才会起作用,搞一套成本也不小。最简单的搞一块电瓶车电瓶弥补长时间停车的耗电,拿下充 ...

成本的话压力主要在太阳能板,但是车内空间小,放不了太大的太阳能板,所以总体价格不贵,经过研究,大概就是一个太阳能板,OBD接口,线材,稳压器,可能就是充电速度非常慢,但是我认为无所谓,只是跟得上掉自然掉电的速度就行。

电瓶车电瓶太大了,相比之下我之前都是直接拆下车子的电池提回去充电,忒重,就是嫌麻烦,倒是想过用摩托车电池来升压作为充电端,电瓶车的电瓶应该比车子的还重很多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都买了些了,18V30W小板子,一个当MPPT买的PWM太阳能控制器,还有18AWG的硅胶线,正在考虑从哪接入电池 ...

接电位置,一般是OBD、车内阅读灯、点烟器(看车型),太阳能控制器什么价位的,能分享一下买的哪款么。

楼主:
目前没有买电车的想法,我是油车本身也就几万块的,对电车不是太看好,过年也有跑长途回家的需求。

网友E:
学习了,感觉弄个10W的太阳能板子就搞定了,等你成品我模仿一台,懒得去充电,每周半小时的充电,好像也会饿死

网友F:
买个电瓶开关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感觉弄个10W的太阳能板子就搞定了,等你成品我模仿一台,懒得去充电,每周半小时的充电,好像也会 ...

模仿没必要,我目前摸索出了两个方式,但是还没确定使用哪种。

1.在中控台贴着墙壁放一个长条形的柔性太阳能板+稳压模块+OBD联入电池,有可能不会遮挡视线,我还需要再测量一下。
2.面向后备箱的那个玻璃,贴满柔性太阳能板,但是可能涉嫌非法改装,但是这个应该几乎不会被查……

如果要放硬板,可能就只能用的时候拿出来,不方便。
还有两个地方可以放,车顶和后备箱上面,但是柔性面板贴外面,寿命应该比较短,还影响美观(车顶放一个小的不影响,从上面看别人会以为是天窗)。

应该每个人的车型不一样,没必要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电瓶开关一了百了。

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太麻烦了,同时也不想把车子断电。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我也是在实施,就是焊一个OBD的电压数显,怀疑电量低就可以看一眼,补充电。

网友:
我是装了启动无忧,电瓶低于12V自动断电,用车时按一下按钮就上电了

网友:
没事溜一圈,轮胎,皮带,发动机都运动一下,长时间停放对这些东西不好

网友:
不如拿折腾太阳能板的钱装一组锂电,加个恒流充电模块,随时可以拿到车上对电瓶充电,甚至应急时可以直接启动汽车,其余时候还可以作其他各种用途

网友:
何必搞这么复杂,直接用个充电宝接上就可以给蓄电池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