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随身WiFi(本腾/展锐8310+WiFi6)

楼主(2023-10-04):
好车我是一个都没有上到,只知道农场辛苦种出来的红包傻傻的买。这个某腾淘工厂优惠+签到几毛+10农场红包刚好。WiFi6的就买过一个还是强控无法使用的,听别人说这个没控还可以切卡,结果我到手扫码切不了卡。开机会进去是外置卡,几秒后就被切到内置了。插电脑没有驱动,展锐方案的是有两种驱动,我只有一种,手动瞎装驱动也没用进不了AT。
拆开壳子屏蔽罩是焊死的。商家鸡贼也是想尽了办法增加改装难度,esim芯片一般的随身WiFi都是在卡槽旁边,这个拉远远离了卡槽被藏到了射频旁边,这个是淘宝扫码的阿里云,吹下esim虽然我也用不到还是随手移植成了SIM。剩下的棒子就插自己卡了,不能切卡
于是飞线,飞线的卡槽是可以用的,经过测量研究发现这个是控制的供电正极,刚开始是外置卡槽有1.8v供电,过一会儿就切到内置esim有1.8v了,如果无卡则断电。我就想给它外置1.8v电源供给卡槽或许就直接可以!我也没有转换芯片咋搞就在上面的测试点找到个1.86v,防止短路我还加了一个二极管,结果直接开不起机……
剩下只有飞线了,试过直接飞线把esim和卡槽并联,结果是不行的不识别SIM卡。于是就把卡槽的356脚挑起来脱离焊盘,再飞线到esim焊盘就可以了。
弄好后也就食之无味了,后台简陋没有短信,更别提锁频段锁频点之类的了,而且电脑没驱动都没法锁频段这不方便我使用,唯一优点就是射频是sr3595d是全频段,还有就是这个设计不好难改散热,处理器位置只有前面开孔,而前面有4G天线分集和WiFi天线,上次那个华龙羽就是这种情况,我改了散热影响信号折腾改进了3次散热,虽然展锐8310是28纳米制程的还是很烫的,索性不改了反正是吃灰。

网友:
感觉还不如手机热点靠谱!

网友:
折腾的意义大于实用

网友:
wifi6的话速度似乎会更好,前提是随身wifi支持5g

网友:
手机热点好用很多。

网友:
速度咋样???

========================

楼主:
待机0.3瓦,测速与旁边那个速度差不多,旁边那个已经很烫了(测速下行时功耗1.5~2,上行2~2.5),这个测速下行时功耗2~2.5,上行时2.5~3,WiFi6本费电一点,之前展锐8310功耗也是这样。对比旁边WiFi4棒子信号特别差,怀疑天线没接触到刚才我又拆开弄了一下天线没有改善。之前看到过一款棒子的WiFi6芯片后面有个功放,一般的棒子都是赤果果的WiFi芯片后面直接接天线。

网友A:
华正易尚真是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正易尚真是难改

改什么?算是好搞的了,有的换自己的卡直接使用。单网版可以不用拆机

网友:
速度也才30多Mb不是很快

网友:
买过一个中兴方案的,有超密可以直接切外置卡,已经在吃灰了

网友:
10块钱买过个带2000mah锂电池的,410的

网友:
楼主绝对高手,折腾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
楼主绝对高手,折腾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
怎么确定是WIFI6的呢

网友:
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睡了吃

网友:
那两个充电头不错

网友:
挺好的  我也想搞

网友:
不如弄一个备用机或是手机热点

网友:
折腾大于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