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录机左边喇叭有电流声

楼主(2023-10-04):
收录机插入line in莲花头连接电脑录音,过了一分钟左边喇叭开始刺啦响,时大时小。拔掉莲花头还是响不停,收音机和右边音箱都正常。一开机左边喇叭就刺啦响,声音还挺大。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音量电位器不行。

网友:
音量电位器,或链接线不良。

网友:
音量电位器抽头用个10μF电解短路到地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有可能电脑输出和收录机输入不匹配、。。。

网友:
录放开关氧化?

网友:
试着用手接触下,要是噪音变小就是电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