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行车记录仪换电池的尽头是太阳能还是降压线(交流)

楼主(2023-10-04):
在论坛看到很多给行车记录仪换电池(电池无效后时间和设置无法保存),改电池的帖子,本人有点懒,也有点手残,每个1-2年拆一次行车记录仪真的不喜欢,于是研究了好几天,似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思路:(记录仪:视连科OS3,比视连科OS2好一丢丢,但是这个公司没了!)
1.记录仪电池失效一次就换一次,拿回家、拆壳子、焊接。但是手残党懒人党不适合(就是我)。
2.记录仪没电会恢复到2017年1月1日,不会录像,为了偷懒不换电池我买了GPS模块,这样每次开机就能同步时间,接上去能同步时间了,但是时间变化后记录仪还是不会录像,要下次开机才会录像,偷懒失败。
3.老老实实换电池,缺少工具真的很麻烦,之前也不记得用什么方法换了一次。
4.第二次换电池,这次把记录仪的电池电线拽出来了,想着外挂电池方便换,因为买来没有及时换,才发现新电池是坏的,崩溃。拖延症一直没有再买电池,2年了,又在思考如何搞。
5.上JD、PDD看记录仪,看了许久,还是不能确定更换后还会有要换电池的悲剧,于是继续研究。
6.研究能怎么样换电池简单,换什么电池寿命长,换什么电池能遭得住夏天80-90度车内高温(江湖相传),看来看去,找不到长寿的电池。
7.经过对自己的记录仪测试,和论坛里的部分讨论,了解到当今的记录仪普遍支持接降压线,有完善的“停车监控”能力。
8.纳尼,似乎……直接从车内的阅读灯(车内照明灯)接一条降压线到记录仪的电池电路,再去掉电池,不就可以避免以后要换电池的悲剧了么?

经过一系列的思考,目前还有点困惑,希望能解答:
视连科OS3这款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是3.7V的,容量170mah,万用表测充电电压为4.3V(无电池时测试),电池带保护板,属于锂电容(电容式锂电池),也有资料说是超级电容,搞不清。
1.降压电压选择:如果用降压线代替电池为记录仪供电(保存设置和时间),要先用多少v的降压线,目前看到了3.3V的,没有看到3.7V的。是否3.3V也可以用(我这里没有测试条件)。
2.磷酸铁锂电池选择:我注意到某宝上有铁锂电池,据说这种电池循环次数很高,耐高温耐低温,如果那么好,是否可以直接替换,但是困惑于磷酸铁锂的电池只有3.6V和4V,是否两种都可以用。

网友A:
还是老实换电池吧,我现在用的还是2015年买的光明星 稳得一笔,不给我换的机会。软包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实换电池吧,我现在用的还是2015年买的光明星 稳得一笔,不给我换的机会。软包安全 ...

羡慕啊,软包电池是指聚合物电池吗

楼主:
实测直流3.3V无法让记录仪启动,启动到一半就关机了。

网友B:
新车的时候前后记录仪,恨不得车顶装360度监控。两年以后,停车都不挑地方,只要不拍,人家开门撞你车门,他自己也损失,对不

网友C:
改超级电容,盯盯拍就是超级电容5年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车的时候前后记录仪,恨不得车顶装360度监控。两年以后,停车都不挑地方,只要不拍,人家开门撞你车门, ...

行车记录仪,行车用的,不是你理解的停车监控

网友E:
加个电池仓,直接换18650哈哈

网友F:
不停车监控的话,普通 的,能顶几天的就行了,没必要上锂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新车的时候前后记录仪,恨不得车顶装360度监控。两年以后,停车都不挑地方,只要不拍,人家开门撞你车门, ...

还真有不在乎的。上次出去吃饭,停好车了,下车一看右侧停了一辆白色的奇骏,驾驶门缝隙上下密密麻麻的一排都是磕碰点。立马上车开走,换了个车位。。

网友:
楼主应该换的,是行车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车的时候前后记录仪,恨不得车顶装360度监控。两年以后,停车都不挑地方,只要不拍,人家开门撞你车门, ...

是的,一开始觉得金贵,后来就不心疼了。

但是吧,事情恰恰相反,我车车的划痕有大几处了,少数是自己不小心弄的,其他都是停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产生的。

最可气的是,近期引擎盖左侧接缝处(好像那块板叫前翼子板),凹陷了几厘米,掉了点油漆,下了点雨有点锈迹了,虽然凹陷很小,但是位置很明显,一气之下我就开始研究记录仪了。

但是说真的,很无奈,即便有记录仪也避免不了,只是想起来这个事情,还是不能缺了记录仪,上路也不是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超级电容,盯盯拍就是超级电容5年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

现在用的“超级电容”,似乎储电量太小,要么就是“电容式锂电池”,都不理想。暂时买了块聚合物电池,准备接个快速接头,换的时候方便,就是还不知道线的大小能否使用快速接头,已经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车记录仪,行车用的,不是你理解的停车监控

行车记录仪有一个模式,停车的时候一分钟拍一张,监控是不可能的,电量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电池仓,直接换18650哈哈

没找到合适的电池仓,目测应该是有5号电池的电池仓,但是找这个款式的电池又费劲了,也就不纠结了,先试试快速接头行不行,可以的话也方便。

还有个方式也挺方便的,就是公母接头,有的卖电池的直接有接头,也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停车监控的话,普通 的,能顶几天的就行了,没必要上锂电

平时用车少,只能顶几天的不够用啊,为了省事我都弄了GPS模块了,但是开机时间不对就不会启动录像,也是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真有不在乎的。上次出去吃饭,停好车了,下车一看右侧停了一辆白色的奇骏,驾驶门缝隙上下密密麻麻的一 ...

旁边停靠的车,如果是司机开门还好,主要是乘客开门很多都是乱来的,用力推门的不在少数,营运(顺风车、快车)更恐怖。

我车子已经好多个位置都有了,想喷漆又不想喷漆,又想整车喷漆得了(省的颜色后期都不一样),想着想着就下次再说了,毕竟便宜车。

说真的超级羡慕别人车,都没有什么受伤痕迹的。

网友:
别制造一个问题去掩盖另一个问题。

行车记录仪如果太老了,就换个新的。

如果行车记录仪还能凑合用,就外挂一个充电宝。如果充电宝能边充边放电,那就多走一点线而已,否则顶多再加一个合路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即可。

网友:
行车记录仪还是比较好拆的,拆开看看,内部空间够的话,自己上网买一块行车记录仪使用的耐高温软包电池,用双面胶固定一下即可。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