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弱电的电线断点 断线处怎么检测?不要通220V吧。

楼主(2023-10-04):
这些只是测220V插座,电线。

那么弱电,几V的电器,一段里面有断点,怎么测?

金属探测器 检测墙内电线,水管走向的小电路。几个三极管就可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做一个断线检测仪,效果还可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寻线仪没听说过吗

网友:
寻线仪是可以的。

网友:
通电就有电磁波辐射,可以做个简易的电磁波贴近放大器

楼主:
不要通220V吧,,,有吗?比如耳机的线

网友:
巡线仪,或者对绝缘要求不高的话用针刺法,2分法测量

网友:
寻线仪还得花钱

网友:
我用电容表测过,通过测两端的电容估算断点,当然你的电容表得能显示个位数皮法

网友:
用寻线仪测是可以的。

网友:
寻线仪是不通220V电的,寻线仪内部自带信号发射器

网友A:
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单独接一下火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单独接一下火线也是可以的

这方法可行,注意安全

网友:
寻线仪是可以的

网友:
寻线仪啊,找网线必备

网友:
串适合的电阻,再接火线。

网友:
按8楼测电容,比方双线中一线断(为了好描述设AB为好线端头CD为断线端头AC在同侧),CD通线圈变压器次级,测AC及BC电压

楼主:
比如这个耳机线,有几个线不通

网友:
没有其它合适仪器的情况下,使用220V交流电进行测试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用个充电器输出的5V接上不同的线,用感应电笔就能测出,不需要接220V,因为充电器也有次级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