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卡特卫星定位仪

楼主(2023-10-04):
这东西讲究

网友:
居然是镍氢电池,是考虑防火故意没用锂电池吗?

网友:
卡特彼拉的工程机械不错,但是都极贵。

网友:
做工不错,高档货!

网友:
挖掘机还是推土机上的

网友A:
移动设备上用的吗,类似于GPS是吧。

网友B:
这个gps还是原厂的啊!
莫仕的4g天线,飞思卡尔的主控,AT&T的流量卡,Ublox的gps芯片,taoglas的1.2ghz天线,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
高档货  做工不错

网友:
看着就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gps还是原厂的啊!
莫仕的4g天线,飞思卡尔的主控,AT&T的流量卡,Ublox的gps芯片,taoglas的1.2ghz天 ...

我正想问是2G,4G设备。因为很多地方2G基站已经拆了

网友:
还是进口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设备上用的吗,类似于GPS是吧。

就是gps定位器,它这个加了一些断油断电的控制接口,然后卖天价

网友:
看着像防盗器,不过里面居然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