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自行车,前刹老是不回弹,一直贴着钢圈 ,如何修理?

楼主(2023-10-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折叠自行车,前刹车,没有捏过前刹时,刹车皮与钢圈的距离是正常的。
如果捏过前刹,  刹车皮有时不回弹, 会贴着钢圈。  需要手 动一下 自行车前闸,把刹车皮脱开钢圈

这是什么原因?如何修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总是拍不好现场自行车的图片,我是  搜到一个贴子“自行车前刹左边老是不回弹,一直贴着钢圈 ”,借用这个贴子中图片

网友:
两侧卡了?或者弹簧老化

网友:
把刹车线抽出来,在线管里喷点WD40清理一下线管里面的锈迹,刹车线抹点合适的润滑油,再装回去试试,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估计就是刹车钢丝油泥太多了,简单从上面的刹车线塑料管里面滴数滴缝纫机油。。。。。。

网友:
狐狸丁丁是正解

网友:
紧两边的螺丝

网友:
这种闸很难调,

网友:
这种刹车没有张力,原因有:1、钢丝被管道里的油泥卡卡住,造成张力减弱。往管道里多滴一些稀油,反复抓放刹把,直到刹把自动回弹;2、固定刹车皮的两边支撑架里面都有弹簧,拆开检查弹簧是否还有弹力。

网友:
这个都是机械结构,我想查起来不难吧?

网友:
先用螺丝刀调整1处,如果调整到底还不行就用内六角把2处拆下来,里面有个拨簧,对应有2或3个洞,调整一下拨簧与洞的位置

网友:
楼上正解,实在不行就拆下来润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