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上个前段时间买的AEG电刨

楼主(2023-10-04):
忘记拍图了用卖家秀也差不多,开关打孔没皮带和刨刀,开关拆开里面东西掉了大半搞不了了闲鱼买了唯一的同款30元刨刀用了之前考伯特的拆下来,成色很好电机几乎没用过,唯一的麻烦就是电池加我自制的转接插脚不能放进去很不方便

楼主:
正常用,想买个无刷的电池位是竖的比较方便但是又没必要,有刷够用了

网友:
没拍电机型号啊?

网友A:
高速旋转的东西用有刷电机,应该用不持久吧?

楼主:
万宝至887的具体型号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旋转的东西用有刷电机,应该用不持久吧?

没无刷工具之前咋过来的

网友:
不太懂,看不出质量好坏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楼主:
老款都算不错,和蓝色的比刨刀不一样这个是细条的那种,能用万宝至的电机就值了,现在AEG这些都是乐士电机了

网友B:
这种电刨皮带不好配,好在刨刀是直刃的,应该有替代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刨皮带不好配,好在刨刀是直刃的,应该有替代型号

就是同步带量好长度直接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同步带量好长度直接买

皮带齿数可能不一样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C:
木工技术应该不错。

网友:
真新啊还没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工技术应该不错。

完全没用武之地,准备把砧板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