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鳄鱼夹测试线DIY

楼主(2023-10-04):
自己动手,原装的太贵,万用表笔阻值太大,自己DIY一条。顺便请大神看看这个底数对不对。

照着原装的这样做的,,感觉这个夹子比它那个夹子更紧更方便夹取,毕竟原装的价格。。。

这个夹子,磁铁吸不住,表面打磨几下,泛黄铜色。

楼主:
下午手机上传是倒序的自动添加,我故意倒着上传图片,可是这会又是正序添加。。。

网友:
测试低阻值用4线测试,准确、稳定。

我用14AWG硅胶线DIY的0.8米测试夹,一对测试夹连同夹子的接触电阻,加起来电阻是18mΩ左右。

网友:
下午 刚莲花头做了两条2米可调电源线  16AGW 硅胶线  ……

网友A:
万用表线用这种头子?是嫌日子不好过还是嫌活的太长了?

网友B:
这种鳄鱼夹都用来测什么啊?我见大多数人都是用勾夹或开尔文。

网友:
这长度和粗幼,0.015欧差不多了

网友C:
鳄鱼夹的质量怎么样?在哪里买的?

网友D:
鳄鱼夹这种亮闪闪的多数都是铁镀镍

网友:
夹子,铜镀金的几乎没有,能镀镍就不错了。有些更是铁镀铜

网友:
这么高级的表,用了普通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鳄鱼夹的质量怎么样?在哪里买的?

淘宝啊,用了红包一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鳄鱼夹这种亮闪闪的多数都是铁镀镍

磁铁吸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线用这种头子?是嫌日子不好过还是嫌活的太长了?

测电阻,电容的,没有高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鳄鱼夹都用来测什么啊?我见大多数人都是用勾夹或开尔文。

开尔文夹子大。。。

网友:
香蕉插头不要用音响上这种!!!这种外壳也是金属的!!!用于万用表有严重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