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级电容汽车打火

楼主(2023-10-04):
今天在头条看见一个朋友说的
1个3000法拉超级电容串联到电瓶上面就能实现轻松启动汽车不亏电

懂的朋友帮忙分析下靠谱不

网友:
电容串联到电瓶上的朋友肯定是个小白。

网友:
串联上你的车还能启动吗?

网友:
3000法拉超级电容一般是2.7V的,打火时很容易击穿吧

网友:
串联应该不行,即使开始充满电串进去打火,电压超了就烧了,开始无电,串进去,就变成向电容反向充电,一会就坏了

网友:
这是故意问的吧?这问题不用解答。

网友:
确定是一个?是串联?

网友A:
表达错误,应该是并联

网友:
超级电容串联到电瓶上?没听说过这种神操作。

网友:
这是要放烟花的节奏啊
话说还没有看过超级电容放烟花呢,是不是特别壮观。

网友:
超级电容串联到电瓶上

网友B:
注意是串联啊,对突然不能启动的,往往都是电瓶坏了一格,相当于只有10V了,串一个2.7V的启动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达错误,应该是并联

是串联,串联增加电压,并联是增加容量的

网友:
想法挺不错,就是汽车里面的电器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串联啊,对突然不能启动的,往往都是电瓶坏了一格,相当于只有10V了,串一个2.7V的启动没毛病 ...

似乎很有道理,可是电容容量有限,要是点几次火没点着,电容又放空了,这时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错误,应该是并联

12V电瓶并联2.7v超级电容直接就爆炸吧!  别害人呀!

网友:
2.7V3000F的超级电容器,6只串联,组成16V500F的电容组,并联在汽车电瓶两端,可以使旧电瓶轻松启动发动机。

并联电容器后,电瓶的寿命会大大增加。唯一要注意的是电容器组是否漏电,否则长期不用汽车,漏电会将电瓶电放光。

网友:
开车十多年,好像就两次电瓶没电打不着火,为这十多年两次的概率,值不值得折腾?

网友:
延长铅酸电池寿命=节约成本?这个可以考虑

网友:
昨天刚加了一组电容,车子启动有力,希望电瓶能多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