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碗牛肉面引发的拆机维修~紧急抢救一台九阳面条机(Joyoung JYS-N6)

楼主(2023-10-05):
今天吃完早饭后,老婆说中午吃牛肉面(亲戚要来,已经事先打好招呼了),先让我开车带她去买调料,回来后翻出闲置很久的九阳面条机,清洗干净,根据人数及机器的最大能力,量了3杯面,倒入机器中,然后量好适量的水,准备开始了,插电后指示灯亮起,按下自动按钮后,机器一动也不动,反复尝试几次后确认机器罢工了!

客人都要到了!赶紧启动B计划,于是我又驱车载着老婆大人去了5公里外的镇上去买面条等食材,回来后都快11点了。我就把面条机的面仓卸下来,把主机拿去检查维修了。
螺丝都在底面上,还是深孔螺丝,还是异形的Y螺丝!

可是,对于混数码之家的我来说这都不是事!虽然我没带12合一,22合一,23合一回来,但是并不影响我拆机!
看见没有?没有12合一,22合一,23合一,我也照样能拆你!管你是Y型三角型,一字缺口还是Y字缺口还是十字缺口通通都能搞定!

打开底盖,一个电机和一个电路板映入眼帘:

电机是直流永磁电机,通过控制正转和反转来实现和面和出面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主板的正面和反面,元件不多,比较容易猜(拆):

发现这个元件:

百度了下原来是晶闸管,然后再拆下来检测一下,发现应该是好的。这时老婆打电话叫我吃饭了~于是就去吃了本来应该是这台机器做出来的一碗牛肉面。
吃完饭,继续猜(拆),还好元件不多,一个小时后,我猜是一对松乐继电器的问题。先拆为敬:

测试一下,动触点跟静触点都不通:

手头没有这种5脚的继电器,继续拆,这是什么情况?外壳密封的里面还能锈成这样?

撕点牛皮纸,插入动静触点之间抽拉几次:

然后再测试一下,通了:

装回主板测试,确实好了,和面和出面都正常了:

然后就是复原,做完了本该中午就做完的面条,明天的早餐有了!

那两个继电器外壳我简单用硅橡胶密封了下,考虑到用不长久,已在网上下单购买新的5脚继电器,要让这台2015年出厂的机器继续活下去,毕竟,活着才有希望!

网友A:
裸奔也挺好的我从来都是自己手工和面

网友B:
沙发啊,见过烧线圈的,没见过触点出问题的,又长知识了

网友C:
还是手工和面好吃

网友D:
好歹把外壳粘回去啊,这么裸着潮湿环境下几天就锈了

网友E:
面条机能用吗?听很多人说用处不大

网友F:
还是很方便的
就是这种机器做出来的面条严格来讲算饸饹面,个人不太喜欢

网友G:
密封件内锈成这样,很少见的。

网友H:
板子清清爽爽的,裸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奔也挺好的我从来都是自己手工和面

手工达人,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啊,见过烧线圈的,没见过触点出问题的,又长知识了

我也第一次见,还两个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手工和面好吃

手工面有劲道,我不挑的,只要汤汁好,浇头好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把外壳粘回去啊,这么裸着潮湿环境下几天就锈了

粘了,只是没拍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条机能用吗?听很多人说用处不大

能用,可以省点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很方便的
就是这种机器做出来的面条严格来讲算饸饹面,个人不太喜欢 ...

什么叫饸饹面?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密封件内锈成这样,很少见的。

说明还是密封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清清爽爽的,裸奔不错!

板子清爽是因为有一层三防漆吧。

网友:
先拆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饸饹面?不懂

饸饹面就是面团加压通过孔板挤出来的面条,区别于先擀成薄片再切成一根一根的切面,以及揉好面抻拉成一条一条的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