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四五十左右能买到什么性价比高的品牌万用表么?

楼主(2023-10-05):
小白想买个万用表测充电电池电压和内阻,量个电流电阻大小,微波炉大电容好坏。最好显示数位要高点,安全不容易烧坏,有背光蜂鸣什么的就更好了。麻烦大佬们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测不了内阻啊

网友:
某宝有30块专测内阻的模块,貌似精度还行。。。你再买一个15块左右的万用表,就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池内阻你不如摇骰子

网友:
这个价位的不用选吧,很容易烧表。

楼主:
几十的表都这么惨??

网友A:
这出的价格太低了,不太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出的价格太低了,不太好选。

要求可以适当降低一点,钱不能再加了~~

楼主:
目前觉得满足功能的是这个优利德ut33a+,拼多多上最便宜的六十多块钱。帮鉴定一下能买吗?

网友B:
你这个预算可能没戏。
三四十电池内阻仪都不够。量电容要想判断好坏要用电桥。即使你打算用电桥+隔直的方式,你也得买个电桥,最便宜实用的diy许老师电桥你的预算还是不够。这还不包括电压电阻什么的。
你的预算只够电压电阻和只量容量不量好坏电容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觉得满足功能的是这个优利德ut33a+,拼多多上最便宜的六十多块钱。帮鉴定一下能买吗? ...

不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十的表都这么惨??

按理说,这个世界上就不该允许几十块钱的表出现! 这怎么算也是工业品,便宜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这个世界上就不该允许几十块钱的表出现! 这怎么算也是工业品,便宜问题多! ...

是啊,看十几块钱的表电路板已经很精细了,还不到一顿快餐钱,怎么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预算可能没戏。
三四十电池内阻仪都不够。量电容要想判断好坏要用电桥。即使你打算用电桥+隔直的方式 ...

这些还真不知道,没到那个段位。谢谢提醒。

网友:
胜利仪器 VC520B  和9205c。

网友D:
万用表目前没有发现有电池内阻功能的,电池内阻表都是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目前没有发现有电池内阻功能的,电池内阻表都是专用的

嗯,那测测电压算了,不搞那么麻烦了。

楼主:
找了半天,买这个ut39a+吧,显示数位高,测电容量也大。晚上在查查性能明天下单。唉每次上论坛问东西结果买的都是比预算翻倍。。

楼主:
这个也挺好,全自动的。就是性能差点,价钱还差不多,无奈放弃。

网友:
买个86E吧,中国空间站也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