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些431稳压基准温度特性真是差

楼主(2023-10-05):
我有两个四位电压表头,感觉温度特性都特别差,温度升高时读数下降很多,后来经加温试验确定基准稳压431温度特性不好,更换后正常,换下的431是贴片的,丝印只有431三个数字,扔垃圾桶了,明天看能找到不,翻出来再上图,,,,换上去的丝印是EA1

网友:
还用431的话,用正品的AZ431 好很多

网友:
哈哈,有的是不行

网友:
加一个特性相反的热敏电阻补偿一下

网友:
431也分精度的,AZ431 要好很多,这个要看手册,尾缀不一样差别也很大

网友:
大部分是山寨的芯片,用TI原装的会好很多。

网友:
工厂进货也是进便宜的,最后用可调电位器校正。
高精度就不用431了

网友:
四位表头价格决定

网友:
四位的表竟然用431,拉垮啊

网友:
四位表头价格不会用431做基准了,除非低价类就是降低成本了

网友A:
看来此431和彼431差别还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此431和彼431差别还不小

表头的431线路如图,是一个5v输出的电路,,,但我把431拆下来用把1-3脚短接测试2.5v,2.5v输出受431温度影响不大

网友:
之前做电压电流表时,测过AZ431在几个不同温度下的电压值。

网友:
当年做电源时测试过431,最好的是正品AZ431,用烙铁靠近加温变化最小,但是431对电流变化很敏感,就做了一个LM334恒流电路加上,很稳定了,用五位半检测,几小时电压变化不超过3-5个字

网友:
az的不比国半的差。很好用

网友:
AZ431校准3位半可以胜任,至少0.1位基本正确

网友:
但凡不靠谱的硬件 及 IC 扔到垃圾桶里,不要再看第二眼。在它身上浪费的时间及精力,信心 远远高于其价格。

网友:
现在山寨货太多,根本分辨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