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一样的装机体验 · PanDa PE v7.0.20231001_Stable

楼主(2023-10-05):
PanDa PE 是一个系统预安装环境(Windows PE),它具有简约、易操作等特点,使用起来十分人性化。以 U 盘作为使用载体,空间更为充分,携带更为方便。同时整合各种装机必备工具,有效提高系统安装效率。PanDa PE 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
工具特点
由于是从自用角度出发来立项的,所以本 PE 不仅有基础的系统维护功能,而且支持远程协助、网络相关功能,使用本 PE,会给你不一样的装机体验~
硬件兼容性
采用经过优化的 U 盘双分区方案,同时支持 BIOS (Legacy) 与 UEFI 两种启动模式。结合一贯的 "双 PE 分治" 理念,两个 PE 分别接管不同的硬件范围,可在支持主流硬件的基础同时兼容部分旧硬件。UD 区与数据区分别独立,便于使用者对数据的各项操作。
软件截图
特别说明
  •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制作工具;
  • 需要你有个 16G 或以上的U盘;
  • 请选用好的 U 盘,一分钱一分货,某些较差的控制芯片或盘体将可能导致制作失败;
  • 请在制作前备份重要数据,制作过程会扬了你数据;
    • 若在使用过程中带来数据损失问题,本项目不承担任何责任;
  • 个别杀软会将制作工具或 WinPE 内工具软件报毒,请理性判断;
  • 若为台式机用户请尽量插入机箱背后 USB 接口,前排 USB 接口可能供电不足导致 WinPE 卡启动菜单。
更新日记PanDa PE v7.0.20231001_Stable
⬆️ Update(更新)
  • [11PE] 内核更新348 >> 22621.2238
  • [11PE] 开始菜单组件 StartAllBack v3.2.1 >> v3.6.5(已取消重启 Explorer 时出现的文字提示和去除多余的搜索图标)
  • WinXShell 跟进至1.2 Beta
  • 压缩软件跟进至 7-zip 23.01
  • 外置工具 驱动总裁 (Drvceo) 跟进至13.0.8 单文件版(By.yukaidi)
  • 内置工具 DiskGenius 跟进至5.1.1508
  • 调整维护工具为官方或单文件版本
  • 部分外置工具为发布前最新版本

网友:
适合自己的才是靠谱的

网友:
超过300M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A:
我喂你袋盐。

我一直用IT天空的优启通,分区刚开始300多M,后来512M,比较不喜欢VIP就一直留在3.3的版本。

最近偶然看看最新的3.7,PE已经700多M了,全套连工具超过1G了,找个小优盘做了一个试试,进系统发现居然能上网,原来体积大就是带了网卡驱动之类的。

觉得一般维护根本用不到,还再考虑要不要把自用的PE更新起来。

网友:
用不上,支持一下吧,量产的盘换一次PE太费劲了

网友:
都Win11PE了,嗨,还在用2003

网友:
看着不错啊.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喂你袋盐。

我一直用IT天空的优启通,分区刚开始300多M,后来512M,比较不喜欢VIP就一直留在3.3的版本。 ...

PE一直用装机版和维护版两种,有时确实需要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喂你袋盐。

我一直用IT天空的优启通,分区刚开始300多M,后来512M,比较不喜欢VIP就一直留在3.3的版本。 ...

0PE自己DIY一下一百多M都能上网,极端一点说不定精简到100M都可以...

网友:
找机会试一下

网友:
能不能放到Ventoy里面用?

网友:
以前的用习惯了,不想换,大同小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喂你袋盐。

我一直用IT天空的优启通,分区刚开始300多M,后来512M,比较不喜欢VIP就一直留在3.3的版本。 ...

体积大是加了很多驱动,还有的会加预装软件,现在大部分PE都可以加载网络驱动联网了,就是不知道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
微PE也不小啊,上面说的OPE是怎么弄的?百度不了,重名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体积大是加了很多驱动,还有的会加预装软件,现在大部分PE都可以加载网络驱动联网了,就是不知道安全性怎 ...

体积大加载慢。

因为USB很多时候速度就那点,PE这种工具,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也不至于因此而换个优盘。

我测试优启通,3.3的PE是200多M左右,3.7的好像是750M左右,肉眼可见的加载速度慢超过三分之一。

但是带网络,不知有没有USB3.0驱动。

实际维护场景的还,网络也用不到,准备再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大加载慢。

因为USB很多时候速度就那点,PE这种工具,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也不至于因此而换个优盘。

我两个U盘,一个是普通版才300M这样,另一个是那种装机版,印象中一个多G,两个都带着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