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啥切菜板不发臭?

楼主(2023-10-05):
我目前发现木质切菜板最容易发臭,再怎么洗都没用,而且有些异味特别重特别恶心,污染了食材洗都洗不干净。竹子的好一点,现在我用pe 切菜板了  厨房臭味源头之一就是切菜板   你看下图这玩意,你怎么洗都没用的

网友:
那要看什么木的,高端的还是木的

网友:
木头本身就会藏污纳垢滋生细菌,所以不是所有木都适合砧板。要密度大不吸水,铁木为宜。

网友A:
无论什么砧板,用完立即泡在盐水中就不会发臭了。

网友B:
就便宜的竹子拼装菜板
买来泼热油(废食用油),泡着。。。内部就不会吸水。。。
用完了刷干净挂起来(不要贴墙,挂勾下面垫个一次性筷子)与墙拉开距离通风。。。

厨房有臭味,还是看下水道和存水弯吧。。。

网友:
塑料沫子直接进肚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木的虽然不太耐用中间容易腐烂。

网友C:
没有不发臭的切菜板----关键在于使用后的清洗.

网友:
菜板用完洗一下挂起来,风干了也不会发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什么砧板,用完立即泡在盐水中就不会发臭了。

在理   勤清洁是关键。几千年了  就是木头菜板

网友:
好的菜板料不好找

网友:
我家是准备一把废菜刀,切完湿的东西之后用菜刀刮一遍,剁肉馅之前刮一遍剁完再刮一遍。然后一年用木匠刨子推几次。另外菜板上不能放东西比如塑料袋菜刀啥的,放上之后会影响通风干燥容易长菌。脏了不能用水泡,直接刮,水泡了看着干净了内部渗进水后面更容易腐烂发霉。

网友:
饭店大厨都是用完浸没在水中!

网友:
自然是吃预制菜喽

网友:
鼻子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便宜的竹子拼装菜板
买来泼热油(废食用油),泡着。。。内部就不会吸水。。。
用完了刷干净挂起来(不要 ...

生活小妙招

网友:
  用的太勤了吧,买两块,编单双号,单数日用双号,双数日用单号

网友:
买铁木的,最好买没处理过的,回来自己处理,因为卖家处理不到位容易裂,回来自己找个塑料盆加入饱和盐水,然后把菜板泡里面一个月,拿出来再把背面涂上环保木蜡油,正面经常清洗抹盐,就不会臭,也不会裂了,当然也可以买不锈钢菜板,除了不好用,伤菜刀,其它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不发臭的切菜板----关键在于使用后的清洗.

+1,以前农村的木头菜板用几十年呢,没见哪有臭的...

网友:
手底下勤快点就不会发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