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十一期间完成了另外一个电池版T12(特色是磨砂透明版)

楼主(2023-10-05):
跨度很久,过程很长,没有记录每一步,先上效果图大家看看。
——————磨砂探索版——————

简要介绍下结构:
一、电池仓

红色:4节5000mah电池组
绿色:电压表
黄色:4串保护板
蓝色:独立均衡板

二、关键电路

蓝色:数码管T12控制器
绿色:T12控制器编码器
红色:typec接口,12v取电供充电板
白色:MOS管开关
紫色:MOS管开关配套的机械开关
未涂色:带大电感的底板,是一个4串充电器,实际是一个恒流恒压升压电路,后来觉得还是专用的充电板比较好。

楼主:
这个磨砂盒子,是无名良品卖的两段式铅笔盒。

网友:
这个创意好,我也准备做个四节锂电池版的T12电烙铁。

网友:
主要是电池合适

网友A:
这个红色是电池温度吗

网友B:
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这便携呀!牛牛牛牛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用多久?

t12电阻8欧,电压16v,所以电流2A,电池容量5000mah,那么可以持续加热2小时多,而t12工作时是间歇加热,所以估计能用5个小时吧,控制板带休眠,所以应该还能用更久。
我上一个3电池版4000mah的,冲满一次电够做几次手工了,感觉能用两三个小时。

网友:
创意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C:
真方便,对电池要求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方便,对电池要求很高吧

还好,0.5c不到的放电倍率,常规电池都可以。

网友:
的确是透明探索版。这个方便,移动焊接很合适。

网友:
这个方便,移动焊接很合适

网友:
4串电池,容量多大

网友:
行不行啊,小电池

网友:
塑料不安全啊

网友:
一般使用应该是够了,不过应该高电压的好,升温快。

网友:
磨砂的盒子效果不错!
前端是个DC-DC板子?是不是兼容小功率可调电源?

网友:
把泡沫换成dcdc板,可以增加可调电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色是电池温度吗

这个是电池的电压表